[硬件设计]
水下设备如何解决接地问题?

楼主(2014-12-11):
(无正文)

网友A:
水就是大地,外壳接触水,参考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就是大地,外壳接触水,参考灰机。

之前有个项目就是接外壳,外壳接水,但是后来电机不受控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水就是大地啊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接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讨论如何接地

网友D:
不知道你指的是那部分接地啊。是电机控制部分,还是系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接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讨论如何接地

我的目的是保证电机及其他功能设备可靠运行,我想知道这种运行在水中的设备用不用接地?如何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指的是那部分接地啊。是电机控制部分,还是系统地。

电机也是接入整个系统的,当然用DCDC隔离了,那这种情况用不用接地?如何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也是接入整个系统的,当然用DCDC隔离了,那这种情况用不用接地?如何接地? ...

个人感觉不需要,让你的系统自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不需要,让你的系统自成回路。

我们的感觉是一致的!但只能说是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