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规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4-12-11):
(无正文)

网友A:
C98 应该是X电容,容值有点小诶

网友B:
位号写错了吧,X电容去除差模干扰,Y电容去除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号写错了吧,X电容去除差模干扰,Y电容去除共模干扰。

什么位号?

网友C:
是的 X,Y电容的作用 3#楼上说的对

网友D(2015-01-15):
是的是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L-N之间的c98是X电容,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G:
1.EMC方面的
X电容滤除差模干扰,Y电容滤除共模,安规电容作为AC输入的滤波。
2.安全方面:
X电容可在电源线缆拔出后能快速的放电,人摸到插座不至于遭到电击。
Y电容可防止产生漏电

网友H(2015-03-02):
C97、C100为安规Y电容,滤除共模干扰,
C98原理图中选的是Y电容,这里当作X电容滤除差模用,但容量偏小,一般0.1μF以上,容值越大,所呈现的容抗越小,越容易让差模干扰通过,而不影响到后级。

网友I:
楼主的图不规范,我没见过250V的安规电容。

网友J:
LZ看看附件吧,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