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1 wince6.0

楼主(2014-12-11):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确认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如果系统不支持的话,你看看你的芯片手册,里面应该有某一章讲了进入低功耗的流程,比如cpu睡眠,让ram进入自刷新状态,睡之前设置好唤醒源什么的,睡的过程依次在各个驱动里关闭时钟,唤醒回来时以此打开。imx53这么高大上的片子,第三方oem厂家应该做了这个功能,你可能只是卡在某一个地方

网友A:
3楼朋友给了你一些建议。另外,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linux BSP中也是有休眠的,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