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求助STM32L151VCH6进入stop模式功耗高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哪位高手帮解答一下我的问题
芯片:STM32L151VCH6
电源:3.3v
LSE:32.768khz
编译环境:MDK4.74
目前测试板上只焊了一个STM32L151,GPIO都处在悬空状态。经测试进入Standby模式功耗正常,电流不到1微安。但是进入STOP模式电流是1mA左右,与手册上面值相差很大。希望高手们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下面是程序代码
int main(void)
{
        RccInit();
        GPIOInit();
        FLASH->ACR = FLASH_ACR_SLEEP_PD;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
        PWR->CR &=~ PWR_CR_PDDS;
        PWR->CR = PWR_CR_LPSDSR;
        PWR->CR |= PWR_CR_ULP;
        PWR->CSR &=~ PWR_CSR_WUF;

        __WFI();
        temp = temp;
        while(1);

}

void RccInit(void)
{
        RCC->CR = RCC_CR_MSION;
        while((RCC->CR & RCC_CR_MSIRDY)==0);        //等待MSI时钟就绪

        RCC->ICSCR =
                                //        RCC_ICSCR_MSIRANGE_0;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65.536 KHz
                                //        RCC_ICSCR_MSIRANGE_1;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131.072 KHz
                                        RCC_ICSCR_MSIRANGE_2;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262.144 KHz
                                //        RCC_ICSCR_MSIRANGE_3;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524.288 KHz
                                //        RCC_ICSCR_MSIRANGE_4;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1.048 MHz
                                //        RCC_ICSCR_MSIRANGE_5;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2.097 MHz
                                //        RCC_ICSCR_MSIRANGE_6;    //< Internal Multi Speed clock Range 4.194 MHz

        RCC->CFGR = RCC_CFGR_SW_MSI;
        while((RCC->CFGR & RCC_CFGR_SWS) != RCC_CFGR_SWS_MSI);

        RCC->AHBENR = RCC_AHBENR_FLITFEN
                                 +RCC_AHBENR_GPIOAEN
                                 +RCC_AHBENR_GPIOBEN
                                 +RCC_AHBENR_GPIOCEN
                                 +RCC_AHBENR_GPIODEN
                                 +RCC_AHBENR_GPIOEEN;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SPI1EN;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PWREN
                                  +RCC_APB1ENR_SPI2EN
                                  +RCC_APB1ENR_SPI3EN;

        RCC->AHBLPENR = 0;
        RCC->APB1LPENR = 0;
        RCC->APB2LPENR = 0;

        PWR->CR |= PWR_CR_DBP
                          +PWR_CR_PVDE
                          +PWR_CR_CWUF;

        RCC->CSR |= RCC_CSR_LSEON;
        while((RCC->CSR & RCC_CSR_LSERDY) == 0);

        //配置RTC时钟源
        RCC->CSR |= RCC_CSR_RTCEN;
        RCC->CSR |= RCC_CSR_RTCSEL_LSE;

        RCC->CSR |= RCC_CSR_LSECSSON;        //使能LSE时钟源安全系统

        RCC->CIR = RCC_CIR_LSECSSC;
//        RCC->CIR = RCC_CIR_LSECSSIE;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A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R1_0                //PA1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exADC_SCK
                                  +GPIO_MODER_MODER4_0                //PA4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FLASH_CS
                                  +GPIO_MODER_MODER13_1                //PA13        SWDIO
                                  +GPIO_MODER_MODER14_1                //PA14        SWCLK
                                  +GPIO_MODER_MODER15_0;        //PA15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RF_CS
        GPIOA->OTYPER = 0;
        GPIOA->PUPDR = 0;
        GPIOA->ODR = BIT1;

        //----GPIOB
        GPIOB->MODER = GPIO_MODER_MODER3_1                //PB3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RF_SCK
                                  +GPIO_MODER_MODER4_1                //PB4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RF_MISO
                                  +GPIO_MODER_MODER5_1                //PB5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RF_MOSI
                                  +GPIO_MODER_MODER12_0                //PB12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FLASH_HOLD
                                  +GPIO_MODER_MODER13_1;        //PB13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3g_SCK
        GPIOB->OTYPER = 0;
        GPIOB->PUPDR = 0;

        GPIOB->AFR[0] = GPIO_AFRL_AFRL3/0x0f*6
                                   +GPIO_AFRL_AFRL4/0x0f*6
                                   +GPIO_AFRL_AFRL5/0x0f*6;
        GPIOB->AFR[1] = GPIO_AFRH_AFRH13/0x0f*5;

        //----GPIOC
        GPIOC->MODER = 0;                                                //PC0        浮空输入                                                exADC_DAT
        GPIOC->OTYPER = 0;
        GPIOC->PUPDR = 0;

        //----GPIOD
        GPIOD->MODER = GPIO_MODER_MODER0_0                //PD0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3g_CS
                                  +GPIO_MODER_MODER3_1                //PD3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3g_SDO
                                  +GPIO_MODER_MODER4_1                //PD4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3g_SDI
                                  +0                                                //PD5        浮空输入                                                3g_INT2
                                  +0                                                //PD7        浮空输入                                                3g_INT1
                                  +GPIO_MODER_MODER8_0;                //PD8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exADC_SLEEP
        GPIOD->OTYPER = 0;
        GPIOD->PUPDR = 0;
        GPIOD->AFR[0] = GPIO_AFRL_AFRL3/0x0f*5
                                   +GPIO_AFRL_AFRL4/0x0f*5;
        GPIOD->ODR = BIT0;

        //----GPIOE
        GPIOE->MODER = 0                                                //PE1        上拉输入                                                RF_IRQ
                                  +GPIO_MODER_MODER3_0                //PE3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RF_CSN
                                  +GPIO_MODER_MODER11_0                //PE11        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FLASH_WP
                                  +GPIO_MODER_MODER13_1                //PE13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FLASH_SCK
                                  +GPIO_MODER_MODER14_1                //PE14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FLASH_SDO
                                  +GPIO_MODER_MODER15_1;        //PE15        可编程、推挽、无上下拉输出        FLASH_SDI
        GPIOE->OTYPER = 0;
        GPIOE->PUPDR = GPIO_PUPDR_PUPDR1_0;
        GPIOE->AFR[1] = GPIO_AFRH_AFRH13/0x0f*5
                                   +GPIO_AFRH_AFRH14/0x0f*5
                                   +GPIO_AFRH_AFRH15/0x0f*5;

}

网友A:
Standby模式与 Stop 模式功耗对比,  后者多了 GPIO 状态保存和内部调压器, 所以大体上看应该是 GPIO 口泄露的. 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B:
根据楼上意见,改下看看;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现在单片机GPIO全部悬空呢,板子什么也没焊啊
进入STOP模式前,我试过把GPIO设置成浮空输入,电流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
我现在单片机GPIO全部悬空呢,板子什么也没焊啊
进入STOP模式前,我试过把GPIO设置成浮空输入,电 ...

上个图看看,有没有 焊接不良的。

楼主:
谢谢指点,问题找到了,设置IO口的时候GPIOA->MODER被我配置成0了,没有设置成浮空输入。
        GPIOA->MODER = 0xffffffff;
        GPIOB->MODER = 0xffffffff;
        GPIOC->MODER = 0xffffffff;
        GPIOD->MODER = 0xffffffff;
        GPIOE->MODER = 0xffffffff;
这样修改以后电流下来了,目前是20uA

网友C:
STM32L151VCH6 哪儿买的?多钱一片?

楼主:
北京搏立微科-王经理
15010951035  QQ:465151703
你找他就行,人挺好的。

网友E(2016-01-11):
进入STOP模式后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退出呢?

网友F:
STOP模式后应该基本上不耗电了啊,会不会是外部电路在耗电。

网友G:
停止模式有专门的唤醒脚,pa0是其中一个

网友H(2020-08-24):
最近用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