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buntu 虚拟机 无法链接U盘

楼主(2014-12-11):
如题: ubuntu 虚拟机 无法链接U盘
A USB device is about to be unplugged from the host and connected to this virtual machine.
It will first be stopped to enable safe removal.
With some devices, the host may display the message "The device can now safely be removed."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1.  服务中的USB启动了

2.  虚拟机设置中也有USB控制器

我的系统是 WIN7 64位,VM9

网友A:
将虚拟机全屏,再重新插一次试试!
进终端,lsusb看一下有没有U盘设备,
有就重新挂载一下,没有就是VM没识别,
重新检查设置项吧!

VM11都出来了,你怎么还用9啊!

网友B:
可能是虚拟主机usb被杀毒软件或者安全卫士之类的软件给禁用了 ,打开被禁用的usb就好了
或者直接在我的电脑右击 管理 服务和应用
将 VMware USB Arbitration Service服务开启,然后重启虚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虚拟机全屏,再重新插一次试试!
进终端,lsusb看一下有没有U盘设备,
有就重新挂载一下,没有就是VM没识 ...

版主。我安装了虚拟机和ubuntu。然后启动
用户名+密码 进入后桌面什么都不显示
感觉是起来了 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安装了虚拟机和ubuntu。然后启动
用户名+密码 进入后桌面什么都不显示
感觉是起来了 怎么搞啊 ...

你是在逗我吗大叔,你会不懂这个!!

确定是不是电脑卡住了,
用startx命令看看能不能启动,
看看是不是分配的内存太小了,
看一下是不是系统没装图形界面,unity
排除一下是不是虚拟器或Ubuntu没装完整
再就是排查一下兼容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安装了虚拟机和ubuntu。然后启动
用户名+密码 进入后桌面什么都不显示
感觉是起来了 怎么搞啊 ...

别用虚拟机了,蛋痛
安装个双系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用虚拟机了,蛋痛
安装个双系统吧

我的是64位机    I7 4790处理器
不知道安装i386的还是amd64的ubuntu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逗我吗大叔,你会不懂这个!!

确定是不是电脑卡住了,

不会啊    我的8G内存啊    i7 4790的处理器
我的是64位机    安装的是i386.iso  是不是有问题啊
还是要按照amd64.is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    我的8G内存啊    i7 4790的处理器
我的是64位机    安装的是i386.iso  是不是有问题啊
还是要 ...

跟系统位数没多大关系!
你现在能进系统吗??字符终端界面也行!
光这么说我也没法具体给出判断!
i7的处理器在BIOS里面会有一个VT-X服务,把它打开。
(VT-X是intel的虚拟化服务技术,话说你的电脑好牛X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用虚拟机了,蛋痛
安装个双系统吧

同意一灰版主的意思!
用虚拟机不如用双系统,互不干扰,
除非是搞交叉编译又买不起两台电脑!
有条件,建议配备两台电脑,Win+Linux两不误。
@zhangmangu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意一灰版主的意思!
用虚拟机不如用双系统,互不干扰,
除非是搞交叉编译又买不起两台电脑!

一台台式机  一台笔记本   可以搞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台台式机  一台笔记本   可以搞不

木问题,台式机配置高,装个Windows,主办公,辅助开发!

笔记本便携,装个Linux,主打开发,配上个路由器,
跟台式机的大硬盘能实现资源共享,绝佳的软件开发配置!

不过,这个钱的问题,你可得想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台台式机  一台笔记本   可以搞不

有两台电脑还说啥唉:L
果断一台装win7一台linux
不过我建议台式机装linux;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台电脑还说啥唉
果断一台装win7一台linux
不过我建议台式机装linux

好吧  有时间弄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两台电脑还说啥唉
果断一台装win7一台linux
不过我建议台式机装linux

上面说的什么不显示的原因找到了   ubuntu下有ubuntu和ubuntu 2D两个选项
我的电脑ubuntu下启动了没有桌面显示   查了一下是3D    需要显卡支持3D
选为2D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