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抛砖引玉贴)可编程电源

楼主(2014-12-11):
我们工程测试经常需要一些电压随时间变化的电源,就用芯唐的M0518的TINY板做了个可变电压的电源。
通过Tim1 和Tim2控制输出端的电压线性变化。可以根据不同公式输出不同波形的电压!
功能很简单,不过很实用;各位有玩过的大师指点一二,看看有没有更大的用处,抛砖引玉!
电路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用一个三极管控制一个MOS,也可以做并联MOS组(增加电路电流能力);
控制程序:

程序版权属于MLI_William 老师!

网友A:
高端大气啊,代码写的很规范,还带中文注释。

网友:
这个设计高明啊。

网友B:
电源不是都是这个原理嘛

网友C:
实际测试过没有?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吧?

楼主:
测试过,可以让电压在规定时间内逐步上升到指定点。虽然简单,但对一些产品测试提供可变电源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吧?

有改善的见解吗?

网友D:
可以做个数控

网友E:
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个不咋靠谱呢,这样输出的电压可以干嘛呢?没有什么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个不咋靠谱呢,这样输出的电压可以干嘛呢?没有什么意义么 ...

有做过可靠性/老化试验吗?有些设备需要不停给它一个变化的电源来测试可靠性什么的,这个电路就很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