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通信不正常

楼主(2014-12-11):
Ti的MBus通信芯片TSS721A,300bps /2400bps/9600bps通信不正常,在300bps的时候,只能回短帧E5,长帧前面几个字节是正常的。而9600bps通信的时候,短帧居然回E4或者C0,长帧数据也是乱的

网友A:
1. 波特率偏差的问题,
2. 可能通过 MBUS 供电后, 定路里的电容的影响, 或者切换电平时的电路开关的速度问题
我看, 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总线波形的稳定性吧

网友B:
貌似,基本上电路都差不多,估计都是相互抄袭原因吧?

网友C:
是否需在U6 Pin 5增加电阻?

网友D:
问题不一定在TSS721上,可能在主机端。

楼主:
接受是正常的。就是发送数据未前面部分正确后面部分错误

网友E:
那没招了

楼主:
好吧,先结贴了,仍然感谢大家

网友A:
我看明白了, 这是由于隔离的光藕延迟引起的, 你最好通过示波器测量一下以验证和调整合适的电路参数. 是可以实现功能要求的.
不过还只是实验室样片, 电路要正式使用到产品上, 你还得考虑温度, 电源等因素的影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