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东芝系列驱动芯片tb6560与tb6600接地问题

楼主:
先上一个tb6600的图,明显图中的地都没有区分,是一个地。有没有人将sgnd与pgnd分开过?如果分开接,哪些脚接sgnd,哪些脚接pgnd呢?我一直以为将sgnd和pgnd混在一起是不好的设计。但现在很多tb6560与tb6600的电路图都是这样。

网友A(2014-12-12):
楼主很细致啊, 支持一下. 官方的手册也没有把这两个地完全分开的设计
哪些脚接sgnd,哪些脚接pgnd呢? 这应该不复杂, 控制信号和功率部分在这个器件上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致啊, 支持一下. 官方的手册也没有把这两个地完全分开的设计
哪些脚接sgnd,哪些脚接pgnd呢? 这 ...

其它地方都确认了,只是两个地方不明.一个是vref,另一个是osc.我觉得接同一个地是最懒的设计,根本不考虑大电流及信号地的相互影响.看来我是要自己做实验了

网友A:
一个是vref 由于连接到内部电流采样后模拟比较器, 应当使用 PGND;
而另一个osc, 是内部 RC 振荡器外围, 属于信号部分, 应当参考 S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vref 由于连接到内部电流采样后模拟比较器, 应当使用 PGND;
而另一个osc, 是内部 RC 振荡器外围, 属 ...

多谢,看来得小修一下设计,再留个单点接地的口子,怕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vref 由于连接到内部电流采样后模拟比较器, 应当使用 PGND;
而另一个osc, 是内部 RC 振荡器外围, 属 ...

我看vref还是接到vreg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vref还是接到vreg靠谱

6600的VREG是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00的VREG是5V输出。

当然是分压

网友C:
楼主很细致,支持一下

网友D(2015-09-08):
我吧所有的地都接到一起,用起来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E:
  就这类驱动芯片而言,SGND只是芯片内部信号处理电路的地,PGND大概是驱动功率管部分电路的接地端;另外,采样电阻接地端是H桥回路,要通过大电流的。所以PGND得与采样电阻接地端紧密连接,而SGND端的处理,得看Vreg(或者说VCC)滤波电容的处理,因为信号电源的参照地平面是SGND端。

  只要信号电源滤波接地端电平与SGND端的电平一致,那就不需要区分信号地与功率端;若地电平有差异,可能会导致丢步。如4A的芯片,电流大于0.5A、1A或1.5A就会丢步,小电流时就能正常工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在信号电源与SGND间飞接一个滤波电容来确认,不行的话再整理一下地线

  说到底就是注意大电流回路最短化,线路足够宽,滤波电容处在大电流回路中,这样地平面纹波就小,芯片性能才可以完全发挥

网友F(2016-01-18):
楼主我也是按这个电路图连的,但是电机不转,不知道可否请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