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如何用LM324设计测量交流电流的电路

楼主(2014-12-11):
我是用互感器将交流电转变成交变电压,然后通过LM324以及二极管将这个小的交变电压整流,然后再用LM324放大。我现在的问题是最后放大出来的电压虽然不是交变的了,但是它的值还是大小变化的,怎么才能把它的直流分量抽出来呢?

网友A:
交流电大小变化是正常的;
你取出那个直流分量呢?
如果是测试有效值的话,通过算法算出来就好了;
测试平均值,正常的话结果应该是0,采样一个周期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大小变化是正常的;
你取出那个直流分量呢?
如果是测试有效值的话,通过算法算出来就好了;

那是不是在我刚才说的把交流小电压整流放大之后,直接用示波器测出它的幅度值,然后计算一下有效值就可以了?

网友B(2015-11-25):
这个我做过,先通过交流互感器,把交流变小,再接LM324输入,得把输入交流电压平移2.5V(5V单片机AD采集),之后会输出一个微型的交流电压,程序需要用到均方根算法,求得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网友C(2016-08-31):
一级放大后、整流呀!…那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