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restart的时候就会有提示

楼主(2014-12-11):
每次上电时能连上仿真器的,而且程序也能后烧写进去,直接运行的时候,不会出错,但是当你把系统restart的时候就会有提示

网友A:
什么提示啊

楼主:
Can't Run Target CPU:Error 0x20000020/-1156

楼主:
处理器时钟丢失

网友B:
用的啥?详细说说啊

楼主:
使用的是XDS510,plus仿真器

网友C:
处理器时钟丢失,检查一下时钟看看

网友D: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E:
仿真器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上次新买的仿真器都是坏的

楼主:
行,我检查一下,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