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组电压检测遇到问题

楼主(2014-12-11):
最近用 BQ76PL536A 做电池组电压检测,遇到以下问题:
1、接6节锂电池(电压在4V左右)时,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为5V左右且不稳定

楼主:
4节锂电池,BAT5 BAT6直接短接到 BAT4,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楼主:
接3节锂电池,BAT1 BAT2 BAT3 各接1节1.2V的镍氢电池,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网友A:
接4节锂电池,BAT1 BAT2各 接1节1.2V的镍氢电池, 读取到的电压值稳不稳定?

网友B:
还有别的信息吗

楼主:
用6个电阻分压,加15V电压,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楼主:
用3个电阻分压,BAT4 BAT5 BAT6直接短接到 BAT3,加15V电压,读取寄存器换算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一致;

网友C:
没用更高电压的电源做分压电阻测试?

楼主:
没了,初步分析现象是:电池组电压不能超过19V,BQ76PL536A 允许电压应该是27V

网友D:
VC0不直接接地 而是接1K电阻到地试了没?

网友E:
第一组温度检测脚浮空了吧

楼主:
随便拿两个电阻接了一下就好了,
想不通的是,另一组不接就可以,是BUG吗?

楼主:
算了,结贴了,不管了

网友F:
这个是啥问题的?采集数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