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差分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4-12-11):
这个母线电压采样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1.反馈臂上的电阻电容是并联在一起的,结点没打噢
2.不知道你输入电压是多少?经过5*510KΩ后电流应该已经很小很小,应该不会烧运放
3.LM324,给3.3V供电,输入输出电压范围都只有3.3-1.5=1.8V,需要好好计算下是否够用。

网友B:
从这个图来看经过5*510KΩ后电流应该已经很小很小,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C:
怎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