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

楼主(2014-12-11):
本系统采用两块TIMSP430F169单片机为主控芯片, 一块主机,一块从机,并采用专用的PWM控制芯片UC3525采用前置反馈的第一级DC-DC电路,稳定输入电压Ud,实现最大效率跟踪(MPPT),主机检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和反馈波形与标准波形的相位差。从机跟踪标准频率,并发出与标准正弦波同频同相的两路驱动波形。第二级DC-AC电路根据从机发出来的驱动波形实现全桥逆变,输出与标准波形同频同相的正弦波,保证并网安全。根据主机采样来的电压电流信号进行处理,实现过流保护和欠压保护。

1.2总体方案设计
根据题目要求,输入电压是有直流稳压电源提供的60V直流电压,通过一个电压源模拟内阻Rs,在通过DC-DC升压电路,采用UC3525PWM控制芯片,采用前置反馈,使Ud两端的电压稳定在30V,实现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功能,MSP430单片机对Ud和输入回路的电流进行AD采样,可以时时检测Ud的变化,如果Ud欠压,就继电器关断主回路,并且再次检测,如果Ud大于24.5V,可以实现输入欠压的自动恢复。题目要求频率,相位跟随,故采用全桥逆变后经过LC滤波,工频变压器输出和反馈。输出交流电压的采样,输出交流电流的采样,输出保护,如果输出电流大于1.3A,输出保护继电器断开,继电器两端的30欧的电阻工作,再次检测输出电流小于0.65A,输出继电器闭合,电路正常工作,从而实现输出过流保护,再通过MSP430单片机采样标准的2V Vpp的正弦信号,通过过零比较器转换为方波,测量出标准正弦信号的频率,在通过软件生成同频率的SPWM波形,从而来实现频率跟踪,在将标准的正弦波信号和变压器反馈电压信号转换为两路方波信号,测量出其相位差,在将相位差转换为对应的点数,从而将反馈电压的相位向左或向右移动相应的点数,从而实现相位跟随。液晶来显示一些被检测的值和关键参数,辅助系统调试。
1.2方案论证与选择
        1.2.1主控芯片的选择
方案1:用一块DSP做主控芯片,以实现发送SPWM和电压,电流,频率相位检测以及保护电路。DSP的成本略高,但是它的频率高速度快,发送SPWM的正弦点数比较多,输出的波形比较稳定。但是由于检测的信号过多,程序中中断的需求比较多,导致做出来的spwm不太稳定,会有畸变。对程序的要求也比较大,要分析程序与程序之间的干扰。

方案2
通过TI的两块MSP430F169为控制芯片,一块用作主机,一块用作从机,主机做电压,电流,相位检测以及保护电路。从机做spwm和频率检测,主机和从机以一组IO直接相连传输相位偏差。在成本方面,两块主控价格略高,但是外围电路需求比较简单,总体成本比低。而且程序之间干扰很少,能做到失真度比较小,频率跟踪稳定。主机还可以做扩展控制。
根据以上的分析,根据成本和失真度,我们选用两块MSP430F169做主控芯片。
1.2.2主体电路的选择
方案1:一级DC-AC做主体电路。DC-AC电路有升高负载的作用,虽然可调,但是 调整的范围比较小,做的MPPT不是很稳定。但是只有一级变换效率比较高。
方案2:用一级升压DC-DC做前级,用DC-AC做后级,两级输出。DC-DC做调整MPPT
,用前级反馈,实现比较简单。后级用DC-AC输出,输出可调。两级变换效率比较低,但电源的功率做到最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选取第2种方案。

网友A:
非长不错的方案的,,参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长不错的方案的,,参考了吧。

:handshake

网友C:
电路不全吧

网友D:
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E:
两块单片机怎样工作呢

网友F:
木有接触过光伏

网友G:
有代码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代码分享吗

相位跟踪子程序
/*****************************************************************************
    定时器B中断0  每次进中断改变占空比
******************************************************************************/
#pragma vector= 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_B0()
{

  n++;
  if(n==N0)
  {
   n=0;
   i++;
   TBCCR1=tab2;
   if(i==40)
   {
     i=0;
     P5OUT ^=0xff;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

    CCTL0&=~CCIE; // 关闭捕获中断0。
    TACTL |=TACLR;
    i=35+m;           //设置点位初值,为延迟值+相位差

    CCTL1 |= CCIE; // 开捕获中断1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CCTL1 &=~ CCIE; // 关闭捕获中断1。
            old_cap = TACCR1;
            bzfre = old_cap/200;
            old_cap =20000000/old_cap;
            ti[1]=old_cap;
            CCTL0 |= CCIE; // 开启中断0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单片机怎样工作呢

主从协同工作,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H:
新能源的利用啊,,能够并网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I:
国内现在很火的产业

网友J:
学习学习 楼主多分享一些啊

网友K:
一直不明白光伏发电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直不明白光伏发电的原理

光伏电池为直流,经过升压,逆变成交流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分享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一下 多谢分享

:victory:

网友N:
分享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分享的很好啊。

:handshake

网友O:
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P:
一直都不明白光伏是怎么回事

网友Q:
好想看实物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多谢分享 楼主辛苦

:handshake

网友S:
采用专用的PWM控制芯片UC3525采用前置反馈的第一级DC-DC电路,稳定输入电压Ud,实现最大效率跟踪(MPPT),主机检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和反馈波形与标准波形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S:
采用专用的PWM控制芯片UC3525采用前置反馈的第一级DC-DC电路,稳定输入电压Ud,实现最大效率跟踪(MPPT),主 ...

:handshake

网友T:
很强大 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强大 的设计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U:
多谢楼主分享 辛苦了

:handshake

网友V:
学习学习 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类似的文档

网友W:
好文档 收藏了

网友X:
分享文档在哪里

网友Y:
好高端的装置 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V:
学习学习 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类似的文档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错不错 支持一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X:
分享文档在哪里

就是这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高端的装置 看一看

:handshake

网友AA:
双cpu,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双cpu,赞一个!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谢谢分享!

:handshake

网友AC:
拓扑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拓扑很复杂啊。

:handshake

楼主(2015-01-11):
此系统从CPU主要做交流电压,电流的采样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赞一个!

:victory:

网友AD:
该方案非常不错的,参考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该方案非常不错的,参考了的。

:handshake

网友AE(2015-03-06):
顶一个  慢慢看  学习了

网友S:
这个采用主从机的设计方案的,在控制上就更精确了。

网友AF(2015-08-23):
看了你设计的光伏你变电路,请问一下你的硬件保护电路是怎样设计的,怎样实现过压过流保护,防止IC被烧坏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一直不明白光伏发电的原理

呵呵,看看硅晶体的原理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