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软件仿真时钟脚没输出

楼主(2014-12-11):
参考了I2C例程,同样的配置,软件仿真后,SCL脚没有时钟输出
/******I2C端口配置*****************
*I2C1_SCL---->PB6
*I2C1_SDA---->PB7
**********************************/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外设时钟B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开I2C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OD;      //开漏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I2C模式配置**********************/
void I2C_Mode_Config(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200000;   //时钟低于400KHz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I2C_DutyCycle_2;      //占空比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0X0A;         //STM32自身I2C地址,用户自己编程设定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I2C1,&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ENABLE);

}

/********************************************
           AT24C02测试I2C写入、读出数据
*********************************************/

void I2C_Test(void)
{
  u16 i;
        //u8 I2C_Buf_Write[256],I2C_Buf_Read[256];   //向EEPROM中写入和读出的数据,256个

        printf("\r写入数据\r\n");
        for(i=0;i<256;i++)
          {
                        I2C_Buf_Write[i]=i;
                        printf("0x%02X  ",I2C_Buf_Write[i]);   //通过串口打印显示
                        if(i%16==15)
                                printf("\r\n");
                }

        I2C_EE_BufferWrite(&I2C_Buf_Write[0],0x00,256);       //向EEPROM中写入数据,256个
                                                                //AT24C0,起始地址0x00
        I2C_EE_BufferWrite(&I2C_Buf_Read[0],0x00,256);        //从EEPROM中读出数据,256个
        printf("\r\n读出数据\r\n");
        for(i=0;i<256;i++)
          {
                        printf("0x%02X  ",I2C_Buf_Read[i]);
                        if(i%16==15)
                                printf("\r\n");
                }

}

用软件仿真,I2C1_SCL---->PB6脚应该有脉冲输出,但是仿真看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A:
STM32的硬件I2C还是别用了,有点复杂+不好操作,建议用STM32模拟I2C.

网友B:
STM32硬件I2C 非中断模式 测试好用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2c_ee.h"

//==================
//函数名:main
//描述 :主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USART1_Config();

        I2C_EE_Init();

        USART1_printf(USART1, "\r\n 这是一个I2C外设读写测试例程\r\n");

        USART1_printf(USART1, "\r\n ("__DATE__ " -" __TIME__ ") \r\n");

        I2C_Test();

        while (1)
        {
                USART1_printf(USART1, "\r\n \r\n");
                USART1_printf(USART1, "\r\n 程序执行完成\r\n");
        }
}
#include "i2c_ee.h"
#include "usart.h"

u8 EEPROM_ADDRESS;
u8 I2c_Buf_Write[256];
u8 I2c_Buf_Read[256];

u8 Debug_value;
//==================================
//函数名:I2C_EE_Init
//描述 :I2C 外设(EEPROM)初始化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I2C_EE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I2C_Mode_Configu();

        //根据头文件 i2c_ee.h 中的定义来选择 EEPROM 要写入的地址
        #ifdef EEPROM_Block0_ADDRESS

        //选择 EEPROM Block0 来写入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0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1_ADDRESS
        //选择 EEPROM Block1 来写入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1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2_ADDRESS
        //选择 EEPROM Block2 来写入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2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3_ADDRESS
        //选择 EEPROM Block3 来写入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3_ADDRESS;
        #endif
}

//===============================
//函数名:I2C_EE_Test
//描述 :I2C(AT24C02)读写测试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
void I2C_Test(void)
{
        u16 i;

        printf("写入的数据\n\r");

        for ( i=0; i<=255; i++ ) //填充缓冲
        {
                I2c_Buf_Write[i] = i;

                printf("0x%02X ", I2c_Buf_Write[i]);
                if(i%16 == 15)
                        printf("\n\r");
        }

        //将 I2c_Buf_Write 中顺序递增的数据写入 EERPOM 中
        I2C_EE_BufferWrite( I2c_Buf_Write, EEP_Firstpage, 256);

        printf("\n\r 数据写入成功\n\r");

        printf("\n\r 读出的数据\n\r");
        //将 EEPROM 读出数据顺序保持到 I2c_Buf_Read 中
        //I2C_EE_BufferRead(I2c_Buf_Read, EEP_Firstpage, 256);

        //将 I2c_Buf_Read 中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
        for (i=0; i<256; i++)
        {
                if(I2c_Buf_Read[i] != I2c_Buf_Write[i])
                {
                        printf("0x%02X ", I2c_Buf_Read[i]);
                        printf("错误:I2C EEPROM 写入与读出的数据不一致\n\r");
                        return;
                }
                printf("0x%02X ", I2c_Buf_Read[i]);
                if(i%16 == 15)
                        printf("\n\r");
        }
        printf("I2C(AT24C02)读写测试成功\n\r");
}

//===============================
//函数名:I2C_EE_BufferWrite
//描述 :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到 I2C EEPROM 中
//输入 :-pBuffer 缓冲区指针        -WriteAddr 接收数据的 EEPROM 的地址        -NumByteToWrite 要写入 EEPROM 的字节数
//输出 :无
//返回 :无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I2C_PageSize - Addr;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 WriteAddr is I2C_PageSize aligned
        if(Addr == 0)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NumOfPag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else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If WriteAddr is not I2C_PageSize aligned
        else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NumOfPage==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else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count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
//函数名:I2C_EE_PageWrite
//描述 :在 EEPROM 的一个写循环中可以写多个字节,但一次写入的字节数
//不能超过 EEPROM 页的大小。AT24C02 每页有 8 个字节。
//输入 :-pBuffer 缓冲区指针
//-WriteAddr 接收数据的 EEPROM 的地址        -NumByteToWrite 要写入 EEPROM 的字节数
//输出 :无
//返回 :无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I2C_EE_Pag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8 NumByteToWrite)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Send START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 产生 I2Cx 传输 START 条件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0xA6,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I2C_SendData(I2C2, WriteAddr);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while(! 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written
        while(NumByteToWrite--)
        {
                //Send the current byte
                I2C_SendData(I2C2, *pBuffer);

                //Point to the next byte to be written
                pBuffer++;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while (!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
//函数名: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描述 :Wait for EEPROM Standby state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调用 :
//============================================
void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
        vu16 SR1_Tmp = 0;

        do
        {
                //Send START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产生 I2Cx 传输 START 条件

                //Read I2C2 SR1 register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I2C2, I2C_Register_SR1);        //读取指定的 I2C 寄存器并返回其值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I2C_ReadRegister(I2C2, I2C_Register_SR1) & 0x0002));        //地址已被发送(主模式)7位地址模式时,当收到地址的ACK后该位被置位
                                                                                                    // 0: 地址发送没有结束        1: 地址发送结束
        //Clear AF flag
        I2C_ClearFlag(I2C2, I2C_FLAG_AF);                                                                //清除 I2Cx 的待处理标志位

        //STOP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

//====================================================
//函数名:I2C_EE_BufferRead
//描述 :从 EEPROM 里面读取一块数据。
//输入 :-pBuffer 存放从 EEPROM 读取的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WriteAddr 接收数据的 EEPROM 的地址        -NumByteToWrite 要从 EEPROM 读取的字节数。
//输出 :无
//返回 :无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u8 *)0x4001080c) |=0x80;
        //Debug_value = 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总线忙标志位

        //Send START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产生 I2Cx 传输 START 条件
        //*((u8 *)0x4001080c) &=~0x80;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I2C_Cmd(I2C2, ENABLE);        //使能I2C2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I2C_SendData(I2C2, ReadAddr);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2)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 I2C 的应答功能
                }

                if(NumByteToRead == 1)
                {
                        //Send STOP Condition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产生 I2Cx 传输 STOP 条件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2,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2);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pBuffer++;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

//====================================
//函数名:I2C_GPIO_Config
//描述 :I2C1 I/O 配置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与 I2C2 有关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 PB6-I2C1_SCL、PB7-I2C1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I2C_Configuration
//描述 :I2C 工作模式配置
//输入 :无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I2C_Mode_Configu(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 配置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I2C2_OWN_ADDRESS7;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 使能 I2C2
        I2C_Cmd(I2C2, ENABLE);

        //I2C2 初始化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ifndef __I2C_EE_H
#define __I2C_EE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EEPROM_Block0_ADDRESS 0xA4
#define EEP_Firstpage 0x00
#define I2C_Speed 200000
#define I2C2_OWN_ADDRESS7 0xA0
#define I2C_PageSize 16

void I2C_EE_Init(void);
void I2C_Test(void);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void I2C_EE_Pag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8 NumByteToWrite);
void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static void I2C_Mode_Configu(void);

extern u8 Debug_value;

#endif

楼主:
认真看了下手册,I2C在空闲的时候,SDA和SCK脚都处于高电平,只有在要进行读写操作时,STM32才发出时钟。怪不得,仿真的时候看不到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