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关于ALLEGRO敷铜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pcb上敷了很多块铜,请问各位大神,能不能对某一块铜单独设置shape parameters?而不是整体所有的铜设置global shape parameters呢?谢谢!求指导学习!!!

网友A:
可以的 鼠标点 铺铜工具中 箭头哪个 然后点要修改的哪块铺铜 然后右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鼠标点 铺铜工具中 箭头哪个 然后点要修改的哪块铺铜 然后右键属性  ...

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鼠标点 铺铜工具中 箭头哪个 然后点要修改的哪块铺铜 然后右键属性  ...

找到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