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6引脚数码管怎么显示

楼主(2014-12-12):
如图所示的数码管怎么显示

网友A:
分析了一下,

感觉不可能

网友B:
我也觉得不可能,比如1脚低电平,2、3、4、5、6高电平,则至少有两排ABCDE会同时亮,区分不开。

等高手上课。

网友C:
估计是说明书有问题,
照说明书上看,DIG4的F段和C段一定会同时亮,同时灭。

DIG4无法显示数字1.

网友D:
先给个资料供LZ参考下:

根据上面公式,6个引脚应该可以控制 6 ×(6 - 1)=30 个笔段。三位半数码管共有 3 × 7 + 2 + 1 = 24 个笔段,所以应该是可行的。

至于LZ资料中引脚排列是否正确,LZ可以用下列方法来检查:
用一个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按资料所示接到两个引脚,对应正偏的笔段应该会亮。。。

网友D:
估计LZ资料里可能有二级管的极性画反了。比如,DIG3的 A-E 笔段的二极管极性全部反过来,就不和 DIG2 相应笔段冲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LZ资料里可能有二级管的极性画反了。比如,DIG3的 A-E 笔段的二极管极性全部反过来,就不和 DIG2 相应 ...

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楼主图片上第二位和第三位都是共1脚,这里估计错了,标正确了,应该能驱动。

楼主:
这个数码管有问题

网友F(2015-01-29):
应该总共12个引脚吧

网友G(2017-12-06):
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H:
资料有误,有些会一起亮。
正常来说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
应该不难吧,都是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