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增益随着输入量的增大放大倍数减小

楼主(2014-12-12):
理论放大倍数100,输入30mv.输出3v.输入50mv.输出4.9v.输入70mv.输出6.8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M324有问题呗
这个老古董,市面假货、仿货、拆机料太多太多。

网友B:
留给标记围观。

网友C:
1.上电路图
2.你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D:
还有,楼主测试的是同一信号,只是幅度不同???频率没差异吧?

网友E:
是不是接了太大負載?

网友F: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G:
注意压摆率啊~~~

幅度变大等效频率升高的..看单位时间的上升率

网友H:
运放的放大倍数误差原因不多,逐一检查就好了
1.输入输出范围饱和等
2.频率相关参数,压罢,带宽等
3.输入偏置参数,输入偏置电压,电流等
4.共模增益误差
另电路布局,由于电源地线等通过非线性原件通过电流形成的压降形成的误差;

从你的描述来看,电压越高,增益越低,交流的话,考虑频率的压摆率,直流的话考虑输入偏置,324偏置电压典型2mV,在30-70的输入范围比例约为6-4%,会有2%的变化率,直接反映到输出;同样偏置电流会在负反馈电阻形成压降,减小反馈电阻阻值可减轻影响,

网友I:
差别不大呀,都是100倍左右,运放有输入失调电压,还有输入阻抗输入电流的,还是看看原理图,看看测试是否科学。

网友J:
先说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有好多方面,(1)第一是你的运放电源电压是否够大,(2)负载功率是不是比较大,(3)频率相关参数,压罢,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