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闭环模拟电路?

楼主(2014-12-12):
本人最近一个任务,是用来控制力矩马达的,要采用模拟电路实现输入信号与电流、位移的双闭环,怎么闭,哪个先闭,哪个后闭,都应该用什么器件,求大家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要采用模拟电路实现输入信号与电流、位移的双闭环, 这个问题应该用图来说明比较妥当.
总得说来. 输入信号: 电流信号、位移信号;  设定位移信号和位移反馈信号构成外环, 输出电流信号和电流反馈信号信号构成内环, 输出电机驱动信号.
至于电路搭建, 去搜 模拟 PID 电路,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参考电路, 当然电路参数得你自己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