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CS简直无语了!!!

楼主(2014-12-12):
     想把名为Demo的工程复制一份,发现直接用复制文件和更改文件夹名称,再导入入工程的方法行不通。
     因为工程名没改过来,所以CCS认为重名了。一直没找到CCS更改工程名的好办法。
     后来在网上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右键Demo工程文件,点击”复制“,再在空白处右键点击”粘贴“(粘贴的路径与Demo一致)。
     在弹出的提示框内对工程重新命名为Demo1,这样就能够将Demo复制成Demo1,并且同时在”Project Explorer“下打开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貌似是搞定了。但接下来发生了极其无语的事情:
     我试着将Demo1从”Project Explorer“里删除,并且选择的是”Delete project contents on disk“。
     结果提示了一个什么错误,发现”Project Explorer“下Demo1的工程名还在,但里面还剩一个”Include“文件夹。
     我心想,再接着删吧。结果再对Demo1删了一次。
      Demo1倒是彻底删除了,但是我原来的Demo工程也全部被删除了!!!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对Demo工程作任何操作!
       我之前辛苦调试好的东东就这样消失了!!!
      还有最最无语的事情,就是Demo工程所在的上一级目录的文件夹也整个被删除了,我里面存放的其它文件也没了~!
      并且在电脑的”回收站“里也看不到这些被删除的文件,也就是说根本都无法恢复!!!
      我之前辛辛苦苦做的工作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看来以后如果还要用CCS的话,必须每隔一分钟将全部的内容备份到U盘或其它存储空间一次才放心!
      CCS简直是我用过的最难用的、最让人无语的编译调试软件,没有之一!!!

网友A:
ccs是基于Eclipse的,操作也和Eclipse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是基于Eclipse的,操作也和Eclipse基本一样

我管它是基于什么的!它只是个工具而已,工具就是要让使用者简单易用!
我看个电视,还得知道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管它是基于什么的!它只是个工具而已,工具就是要让使用者简单易用!
我看个电视,还得知道电视机的工 ...

:lol
你可以用iar试试,这个容易上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iar试试,这个容易上手些

唉,还不是为了给公司省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还不是为了给公司省钱。

工作效率更重要

网友B:
拷贝的工程还是先把工程名改了比较好,不然容易误伤。实在不想从头新建工程再加文件关联,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原来的PRJ文件,把里头与工程名有关的项目全部查找替换成另一个名称,保存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不会用别瞎喷。
CCS5 绝对是巨大的进步。
本人以前学 java 好几年,大爱 CCS5。

网友D:
跟楼上各位学习的啦。。

网友E:
CCS5 看着就是一大坨啊,不简洁太繁琐,不适合编程人员啊

网友F:
使用什么软件都会有类似麻烦的

网友G:
一直用IAR的路过

网友H:
习惯就好了

网友I:
CCS还可以 确实需要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别瞎喷。
CCS5 绝对是巨大的进步。
本人以前学 java 好几年,大爱 CCS5。 ...

首先我不是瞎喷,因为这是我实际体验的感受,并且给出了具体的事例。

其次,你才是瞎喷,你有按我提出的问题实际操作过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懂吗!?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操作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可以直接复制项目,然后可以任意的删除某个项目,能彻底的删除,不会影响其它项目。
我怀疑,这与你对 eclipse 不熟悉有关。可能用了 link file 的选项。对于开发 DSP、MSP430 这种小项目来说,最好不要使用 link file,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文件拷贝过来,就不会项目之间相互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