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CAN调试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用的是FREESCALE的08DZ60的MCU,软件用的是CW6.3,然后样例程序用的是CW6.3自带的CAN程序,把里面的potentiometer_value = 255改成了一个定值,为什么写入MCU运行的时候CAN收发器的输出看不见波形(无数据输出)。谢谢!

网友A:
已经你另外2个重复的发帖删除,关于此问题就在这帖里讨论吧。
另外DZ60单片机的问题以后发帖时,请将主题选择成“8/16-bit MCU”分类以便大家更容易帮助到你。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使用原例程是否能够正常发送且在引脚上观察到波形呢?

网友B: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