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 锂电池,转3.3v电压输出

楼主(2014-12-12):
用什么电源芯片好?
输出电流max: 100mA
要求:低功耗。

网友A:
简单的就串联二极管降压。

网友B:
AMS1117-3.3

网友C:
3.7V锂电最大是4.2V,也就是4.2V转3.3V,最大100mA的负载,可以用低压差的LDO,0.9V*100mA=90mW的热耗,SOT23-5封装就搞的定了,适当做下散热处理(芯片底部做成GND,也就是把GND layout的尽量大些)。
这类芯片很多,比如SGM2036,XC6209,RT9013,RP114,TPS793xx等等

网友D:
RH5RL33AA

网友E:
LP2950 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 3.3,输出电流 100ma,在输出 100ma 时可以达到 0.38 V 的低压差,可用于电池供电系统。

网友F:
MCP1700-3.3,Microchip的,1%精度,1uA静态电流,楼主把分拿来。

网友G:
用低压降的二极管是比较好的选择,廉价方便,同时对于方向截止充电防止效果较好。只要电压偏差在范围内,我推荐二极管,因为你电流较大,无论用什么,考虑功耗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低压降的二极管是比较好的选择,廉价方便,同时对于方向截止充电防止效果较好。只要电压偏差在范围内,我 ...

哪些型号的二极管可以用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V锂电最大是4.2V,也就是4.2V转3.3V,最大100mA的负载,可以用低压差的LDO,0.9V*100mA=90mW的热耗,SOT ...

大概什么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1700-3.3,Microchip的,1%精度,1uA静态电流,楼主把分拿来。

谢谢,大概什么价格呢?

楼主:
补充一点要求:性价比高,同时比较好采购。
淘宝上有卖的,更好,暂时先试验。

网友G:
二极管的话,你上ROHM官网找
如果你恒电流的话,用几个电阻串也可以,这是最便宜,功耗最低的做法了;
但是如果你对3.3V要求稳定,或者你有A/D采样,那你最好还是用他们推荐的稳压器
另外,锂电池寿命和温湿度也会影响出力电压,这点三端稳压器比较稳定;
你做什么负载,这么大的电流?锂电池能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的话,你上ROHM官网找
如果你恒电流的话,用几个电阻串也可以,这是最便宜,功耗最低的做法了;
但是 ...

负载主要为:MCU+20个LED灯。

锂电池最大输出电流一般限制在多扫mA?

目前的需求是:一天工作3次,每次持续10秒。间隙式工作方式。不需要充电,一次性的。

网友G:
看你什么样子锂电池,纽扣式,持续供电一般6-10mA,脉冲供电可达25mA左右;
你查查你的锂电池型号脉冲供电最大电流,你要扫描点灯,那就是脉冲供电,
1.不要用三端稳压了,电池出来的3.7V经过二极管直接到CPU
2.LED你看看怎么连接,出来的3.7V加个调流电阻,直接去灯上吧。
3.中间的控制驱动就看你自己了;

你工作时间断的话,用起来寿命应该还可以

网友G:
你知道你回路图怎么做的,不过我估计你这个实施起来有点难度。
电池的驱动能力以及扫描频率你要调整好。
还有你直接用I/O口驱动LED,不见得效果好,可能还有三极管,那就有漏电流消耗,所以功耗寿命也要检讨哦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H:
662K,完全满足要求,便宜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什么价格呢?

看你的用量,0.25~0.4RMB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要求:性价比高,同时比较好采购。
淘宝上有卖的,更好,暂时先试验。 ...

淘宝上卖的,有多少是正品货?
坛子里有几个朋友从淘宝购买所谓的“SGM3204”,居然连EN脚使能电平都跟正品是相反的!!!
还是找正规的代理商或者联系原厂安排正规的渠道购买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什么价格呢?

1元左右吧。嫌贵还可以用holtec的HT7533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串联二极管降压。

串二极管不合适,电池可利用率太低,建议用LDO,有1uA的超低功耗LDO

网友I:
建议采用XC6206,这种LDO价格很便宜,功耗同样很低。但是需要考虑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采用XC6206,这种LDO价格很便宜,功耗同样很低。但是需要考虑效率

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F:
你得全面描述你的需求,负载的工作电流多少?负载是否休眠?休眠时候多还是工作的时候多?对纹波要求严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采用XC6206,这种LDO价格很便宜,功耗同样很低。但是需要考虑效率

6206效率多少?漏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得全面描述你的需求,负载的工作电流多少?负载是否休眠?休眠时候多还是工作的时候多?对纹波要求严格不 ...

负载电流20ma,目前休眠10秒工作一次。有mcu,纹波小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负载电流20ma,目前休眠10秒工作一次。有mcu,纹波小点。

估计LDO是你的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LDO是你的最佳选择。

我是不是可以选个标称3.2v-3.3v的锂电池,直接供电?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用,不知道可行不?请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J:
现在很多mcu是3.3v和5v多可以用的,用锂电池供电好像不用稳压就可以了吧,就是随着电池放点,电池电压从高到低,你的LED限流能力能根据电池放电电压变化那是更加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选个标称3.2v-3.3v的锂电池,直接供电?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用,不知道可行不?请老师指点一二 ...

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是由其电化学特性决定的,你是不能去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