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OTG怎么改成host mode

楼主(2014-12-12):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USB_OTG_VBUS信号是i.MX6芯片上的管脚吗?如果是这个管脚,那么这个USB_OTG_VBUS管脚不是5V电源输出,它是i.MX6芯片内部USB模块的LDO的5V供电输入,这个管脚必须用外部电源给其供电。另外USB_OTG_PWR_EN这个管脚应该控制的是外部usb电源开关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要实现host mode,建议你看一下我们官网踢动的i.MX51EVK板子的原理图,它的设计中usb OTG部分就是dual role模式的。你直接参考就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要实现host mode,建议你看一下我们官网踢动的i.MX51EVK板子的原理图,它的设计中usb OTG ...

问题已解决了,硬件问题,感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硬件问题,感谢各位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C(2015-08-07):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5-09-24):
我现在和你的问题一样,你是怎么实现的OTG转HOST功能的,添加了什么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