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12):
AC, AD, AN, DM, ni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请问图形中的小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A:
不晓得你设置了什么规则
这个是规则错误的提示

网友B:
补充楼上,有可能是你对那个网络进行了高亮设置!我经常喜欢设置网络高亮,出现的如你图所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