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O4系列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4-12-12):
问题描述:如何配置引脚用于GPIO口,比如KE04Z8VTG4 TSSOP16脚封装器件的第13脚,该管脚的其他复用功能都是上电默认状态(都未时能),经过GPIOA->PDDR |=   1<<3 ;   配置成输出功能后无法控制引脚的电平,datasheet里的引脚复用功能描述表里默认功能为禁用,请问如何解禁?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从参考手册MKE04P24M48SF0RM看这个引脚的输出结构“Figure 11-2. SDA(PTA2)/SCL(PTA3) structure”图:

楼主:
谢谢 SL_TICS_Robin ,按所附图,PORT_PUEL及GPIOX_PDDR相应位置1,GPIOX_PDOR相应位即可控制PTA3脚的电平,但现在问题依然如故:

初始化如下:
        GPIOA->PDDR |=  (1<<0 | 1<<3 | 1<<8 | 1<<9 );

    GPIOA->PIDR &= ~(1<<1 | 1<<2 | 1<<4 | 1<<5 | 1<<12 | 1<<13 );

    PORT->PUEL  |=  (1<<2 | 1<<3| 1<<4 | 1<<5  );
如下代码PTA3口电平无变化(实际是由0.001V到0.08伏的变化):
            BSP_Delay_ms(1000);
            GPIOA->PSOR  =  (1<<3);
            BSP_Delay_ms(1000);
            GPIOA->PCOR  =  (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SL_TICS_Robin ,按所附图,PORT_PUEL及GPIOX_PDDR相应位置1,GPIOX_PDOR相应位即可控制PTA3脚的电平 ...

这脚比较特别,你先加一个外部上拉电阻试一下。

楼主:
加了个4.7K的外部上拉电阻,无效。还有哪些方面没考虑到的?感觉是默认功能为禁用,应首先解禁,如何使能的问题

楼主:
加了个4.7K的外部上拉电阻,有效。难道是内部上啦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