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TINA怎么仿真脉冲负载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4-12-12):
想仿真脉冲负载对电源输出幅值的影响,通过TINA怎么做?

网友A:
支持一下, 怎么解决的, 可否介绍一下, 一方面对自己也是个整理总结, 也让路过的朋友参考和吸取一下经验.

楼主:
用方波信号源控制MOS切换负载即可。使用示波器观察
刚开始信号源没有设置对。

楼主:
随便也求本关于线性电源负载调整率的书本。需要包含环路设计,输出电容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