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教问题

楼主(2014-12-12):
各位大神,我在调试一款产品,用到TI公司的TSS721A做从机的收发芯片,电路如下图,可是总线一上电721A就完蛋了,总线电压是34V(1)、24V(0),电压应该没问题。芯片坏了以后电流大概是17个mA(正常应该只有1ma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总线先不接呢?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呢?高人快来啊

网友A:
改电池活稳压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A:
改电池或者稳压电源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池或者稳压电源供电试试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
总线不接没事,我们的从机断供电是电池供电的,不从721A取电,只有TX  RX通过光耦隔离
版主大人,请问我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望指正!

网友B:
“总线”是哪里来的呢?是人家的产品还是自己的产品,还是模拟的?断开总线以后,电流恢复正常不?有没有考虑过总线对大地之间是否存在漏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是哪里来的呢?是人家的产品还是自己的产品,还是模拟的?断开总线以后,电流恢复正常不?有没有考 ...

你好,总线电压来至于主机端,也就是集中器,是我们公司以前的工程师做的,现在他们都离职了,总线断开,自然就没电流了,不过TSS721A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是哪里来的呢?是人家的产品还是自己的产品,还是模拟的?断开总线以后,电流恢复正常不?有没有考 ...

请问 针对TSS721A这个IC,我的外围电路设计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针对TSS721A这个IC,我的外围电路设计的是否有问题?

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自己看手册,这个东东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图已经够详细了。我们隔空打牛只能讨论方法,你断开主机,电流就下降了,怎么能说明721烧坏了呢?

网友C:
用这款芯片做m-bus成本如何?
楼主可以的话把主驱动电路发出来吧
这个参考手册的电路分析不出来啥问题的

网友D:
芯片坏了?确定芯片完全不工作了吗?有量信号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