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ag3110驱动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用的是参照imx6qsabresd开发板开发的一个板子,在调试电子罗盘的时候,罗盘只能指示前方,,不能指南。就是旋转板子的时候,屏幕上的指针会根据板子的移动而移动,但是并不指示南方,请大神指导啊

网友A:
楼主你好,是 你的驱动没有移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 你的驱动没有移植好吗?

你好,我是用的官方的驱动,只是配置了一下iic总线,和3110的使能管脚,因为使用的是轮寻方式,我就没有配置中断管脚,其它没变,现在感觉iic能够从3110读出数据,但是不能指南,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用的官方的驱动,只是配置了一下iic总线,和3110的使能管脚,因为使用的是轮寻方式,我就没有配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linux 还是android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linux 还是android的BSP呢?

你好,我用的是Android的BSP,在终端改变position的值,App上也会有相应的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Android的BSP,在终端改变position的值,App上也会有相应的反应 ...

那说明你的驱动移植是OK的呢。

楼主:
那不能指南的问题难道是硬件问题?会是传感器坏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的驱动移植是OK的呢。

谢谢,应该是传感器性能不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传感器性能不够好

是的呢,建议您换个传感器试一下。问题解决了的话,希望楼主分享一下问题所在哈,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