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233电压跟随输出偏执高

楼主(2014-12-12):
看datasheet,应该是0偏执; 可实际电路不是那么回事,当输入超过4.6V,偏执经越来越大,最大达到0.5V。谁能告诉我是为什么?

网友A:
电路图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拿出来看看。

已发,请check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输入偏置电流在输入电阻上降压转换成偏置电压的问题?

网友B:
是RRIO的运放不?输出电流过大不?

楼主:
测试结果如下:
1. Vin是OPA2333的运放正输入端电压;也就是说偏执是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直接测出来的。
2. Vout在测试时未接负载电阻,但正常来说电路可以驱动10ma; 我主要负载是2K (最大电流在2.5mA,所以应该无问题)。另测试结果表明, 2K负载不会影响Vout, 接与不接负载 Vout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输入偏置电流在输入电阻上降压转换成偏置电压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RIO的运放不?输出电流过大不?

是RRIO运放,
测试如下,改成放大2倍电路,输出轨至轨(接近电源电压);改成普通跟随,也是同样。

楼主:
另: 电源纹波极小,只有10mV ~20mV

网友C:
看电路就是两级跟随。
楼主这样试下:两级的同相端都串接个10K电阻;反馈臂上,第一级的130K也改用10K,第二级可以不改变,然后测试第一级和第二级输出

网友C:
还要提醒下,记得在最靠近VCC脚接bypass电容

楼主:
更新测试结果:
VCC有bypass电容;
正向端接5-20K电阻不会影响输出偏执,还是同样多。
将运放换成其他器件,效果更差,偏执更大。
恒流源电流较小,最小电阻是100K,也测过,效果不明显。

另外,当输入电压超出或接近供电电压时,输出会达到、接近供电电压。这时反而误差较小。

楼主:
目前该设计做如下改变可以工作。
1. 将跟随改为2倍放大电路。改变130K电阻为50K~60K电阻,基本实现线性。 -- 但驱动能力有限 --不知道输出加三极管会不会增大输出能力!

网友C:
楼主的芯片是从哪里获得的?
有点怀疑芯片是否是正品了,以OPA2333的性能不应该呀

楼主:
淘宝上购买的,不应该呀。误差只有当电压达到一定值后,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购买的,不应该呀。误差只有当电压达到一定值后,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 ...

兄弟,我遇到好几个朋友从淘宝买芯片整到假货了,SGM3204,淘宝买的EN使能脚电平跟正品都是相反的!
到TI官网申请样品吧

网友D:
到运放输入范围的边缘了。分配一下增益 或者 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