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的PD1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12):
一个板子使用了pd1(即swim脚)点LED,使用CFG_GCR |= 0x01;设置为输出,正常点亮LED,IO输出正常。
只要使用中断并出现了中断(板子使用了一个定时器和UART接收中断),这个PD1就不能做输出用了,什么原因?是芯片bug?

网友A:
不能做输出使用的时候,其它功能是否都正常呢?

网友B:
禁止掉SWMI功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