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24c512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w78e516b,程序中要使用float num[50],放不下,于是外扩了一片fm24c512,看它的芯片手册,她是属于片外RAM,有64k的空间。
在定义data型数据时,这个芯片的读写都正常,但是将data型数据定义成xdata时,数据都为0。我的问题是,怎么使用xdata型的数据去访问这个片外ram?新手,望各位解惑。

网友A:
不看 fm24c512 的芯片资料吗,是什么器件?

网友B:
fm24c512不是eeprom吗?

网友C:
你的MCU是否有XDATA?有的话,是否允许访问了?

网友D:
楼主什么资料都不看就开始搞开发了?第一,人家是铁电存储器,不是RAM,来回写是可以写坏的。第二,人家是I2C的接口,不是CPU自己的总线,CPU无法通过指令直接访问,编译器连这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怎么用xdata访问??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高手解答,特别是版主。让我认识到了以前不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