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24c512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w78e516b,程序中要使用float num[50],放不下,于是外扩了一片fm24c512,看它的芯片手册,她是属于片外RAM,有64k的空间。
在定义data型数据时,这个芯片的读写都正常,但是将data型数据定义成xdata时,数据都为0。我的问题是,怎么使用xdata型的数据去访问这个片外ram?新手,望各位解惑。

网友A:
1: 783516b有256字节的xram空间,放float num[50]足够的

2:fm24c512并不是什么ram,是EEPROM,只不是铁电,是IIC接口的,

所以这与什么XRAM是没有任何关系

改成xdata定义就出问题,只能说明程序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嗯, xdata 应该是可以用的, 可能是 xram 没有使能, 你可以考虑用 pdata, 以免得 P2 口受影响.
fm24c512 是 I2C 的存储器, 算外存, 不能用内存的方法去处理, 有点象磁盘文件, 只能读进来, 修改, 再写回去的方式.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元老的解答,让我这个菜鸟很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xdata 应该是可以用的, 可能是 xram 没有使能, 你可以考虑用 pdata, 以免得 P2 口受影响.
fm24c512 是  ...

版主,你说的xram使能是什么意思啊,如何使能啊?我新手,不大懂啊,书上也没怎么说,我只能在网上寻找相关资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说的xram使能是什么意思啊,如何使能啊?我新手,不大懂啊,书上也没怎么说,我只能在网上寻找相 ...

STC系列的单片机,有些内部RAM是需要使能才能使用,看资料那个AUXR寄存器的内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