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群 正向 4.4KV 5Khz 加在N 、L 复位,求复位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12):
做脉冲群,实验时加在220V,强电端子, 正向 4.4KV 5Khz 加在N 、L 复位,反向时不出现复位现象,求复位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系统复位说明地平面被瞬间抬高,解决方案是在电源的入口家GDT或MOV在次级加TVS,还有在RST电路接入Cpu的地方加两个0.1uf的电容。

楼主:
目前电源入口有MOV,RST电路接入Cpu的地方有一个0.1uf的电容,但是次级没有TVS,我做一下实验,有问题再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B:
脉冲群干扰是共模干扰吧,我认为电源入口的MOV是用来扛电压浪涌测试的,对FET干扰没有用。我的经验是电路布线的时候电源要从高到低逐级降低,即高低压电路要分开,特别注意铺地的时候,地线与电源高压部分尽量远点。如果非要通过加元件的方法来遏制FET的话,就在电源进线处各串1个磁珠吧,注意磁珠的饱和电流及工作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