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为何已经将其他不用引脚三态,还是警告说 :有些引脚没有

楼主(2014-12-12):
实在是不明白了,还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看具体警告啊,不见得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警告是说有些IO没有完整分配,就是没分配管脚。但是对于有一些高阶的芯片,比如Cyclone IV的,有些管脚的current strength没有配置也会有这个警告,所以你确信你在管脚分配这块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不管这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