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12):
USB2.0的数据传输速率是480Mbps,那对应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还有一半要能测试USB的示波器带宽要求多少????

网友A:
实际达不到这个速度的
USB PHY芯片一般用12M或者24M的晶振,片内PLL把频率倍到480M

网友B:
这是理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达不到这个速度的
USB PHY芯片一般用12M或者24M的晶振,片内PLL把频率倍到480M ...

就是说数据线的参考时钟是内部倍频后的4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理论数值

是不是数据的发送也是参考480Mhz的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