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twi 写8574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用atmega16 TWI写PCF8574芯片,出现了一个问题,通过串口发命令,当我第一次发了错误的地址写了8574之后,后面在用正确的串口命令发数据,就没有办法把数据写入到8574里面去了,我只能重新复位我的单片机,然后再次通过串口发送正确的命令,这样才能正确的读写8574,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么?能帮我分析一下么?8574程序是在网上找的,然后和串口组合在一起的。还有怎么复位8574啊?是不是我单片机复位之后,8574也复位了?我是菜鸟,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估计 8574 被错误的命令困住了, 既然重新复位单片机,然后再次通过串口发送正确的命令,这样能正确的读写8574,那说明这里已经包含了 8574 的复位条件了, 再分析和试试吧

楼主(2015-01-13):
好了,是等待那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