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6x引导码同步字和CRC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根据规格书和API文档,大概已经知道各个参数代表的含义。
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
1、这样配代表的是有个5个字节的前导码,前导码的模式为1010,那么五个是不是五个这样的1010组合起来
2、还有同步字这边设置的是2个字节,0x98和0xf3,那么设置成别的可不可以,有什么区别呢?
3、CRC这边配置的是0x83,代表的是CRC_POLYNOMIAL为一个多项式,CRC_SEED设置为全1
上面的配置是否合理呢,还有这样配置有什么依据吗?很想知道。
最后一问,CRC这样算配置好了吗?那么我收的那边直接判断CRC的标志位就可以知道数据准确与否了吗

网友A(2015-08-12):
1010只是格式,5个字字,就是40位引导码

同步字随你改,发射和接收 一样就行了

接收,它自动检验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