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搭建NIOS II 软核时外部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设计一个NIOS II的方案,满足所有的控制、外设资源后,余下的管脚不够通过单独的总线分别接flash和SRAM(即flash和SRAM的地址、数据、控制线分开),

目前考虑了以下三个方案:
1  共用 flash和SRAM的地址、数据线,
2  使用大容量EPCS配置芯片,去掉外部flash,只扩展SRAM
3  使用SPI总线的flash和SRAM芯片(容量不够大)

请问,以上三个方案,是否都可行?各有什么优缺点?会不会影响软核的运行速度?

另外,对NIOS II软核的运行有点模糊:
软核运行时,需要不停的取指令 —》 译码 —》 执行,
这过程中的取指令是不停的读flash吗?

网友A:
总线都是复用的的呀,多个CS即可。

网友A:
NIOS的系统现在多不用 并行的FLASH了,一般都是 EPCS (SPI FLASH)

楼主:
但是我看到Altera官方的cyclone III starter board 上SRAM、DDR SDRAM、FLASH都用上了啊,而且都是各自独立总线的。
不过他的FLASH也充当了EPCS的功能,可是3C25配置不需要16MByte这么大吧,所以我理解为,它也是扩展了FLASH的。

另外,你说的总线复用 和 使用EPCS的这两个方法,对性能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