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P3^2脚无法被外围芯片拉低

楼主(2014-12-12):
我外围接的是3.3V的NRF无线芯片,芯片的中断输出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0即P3^2脚,发现当外围输出低是,芯片无法拉低为零,实测是2.4V左右,在二者间串联电阻1K-10K都无效。但是我把芯片的中断输出接到单片机的其他引脚上,即可以被拉低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B:
管脚设置的是什么模式?

可以在管脚上接下拉电阻

网友C:
设置对了没有,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外设的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设置的是什么模式?

可以在管脚上接下拉电阻

STC89系列的,默认模式,输入,我咨询了STC的,他们也说要加下拉电阻试试,等上班试试,多谢大神
只是不明白,为何有的管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对了没有,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外设的IO了

什么是外设的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89系列的,默认模式,输入,我咨询了STC的,他们也说要加下拉电阻试试,等上班试试,多谢大神
只是不 ...

如果用STC89C52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STC89C52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内部有的单片机有下拉电阻?
可是我将此输出接到P3^4,就可以拉低

网友B:
跟程序或芯片都有关系...

网友D:
查一下电路,是不是p3.2跟电源短路了。

网友E(2016-01-03):
搞定了么?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