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298控制电机,实现PWM调速

楼主(2014-12-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电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电机是玩具车上的5V直流电机。
电路:L298的控制端子用光电隔离,跟单片机链接。
输出直接驱动电机,加了续流二极管。

楼主:
应该是我的硬件的问题,我是用单片机驱动光耦,用光耦驱动L298,然后驱动电机。
驱动光耦我用的是1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