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UART接GPS

楼主(2014-12-12):
我使用STM8的UART接GPS模块的TXD,单片机起不来,尝试过STM8S/STM8L,只要GPS的TXD接单片机的RXD口,即使UART没有使能,单片机也启动不了......请问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这和MCU没啥关系吧;
应该是你硬件不稳定;
不工作的时候,看看电源,复位是否正常;
连GPRS功耗会比较大,所以测试下电源的稳定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MCU没啥关系吧;
应该是你硬件不稳定;
不工作的时候,看看电源,复位是否正常;

问题找到,芯片bootloader enable了,GPS上电就UART发数据,所以芯片就以为是要烧写程序,所以板子就起不来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