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48V电池电压转换成12V,1A解决方案

楼主(2014-12-12):
系统电源是48V电池, 最大电压可以到55V,需要得到一个12V,能稳定提供1A电流,纹波尽量小的解决方案。12V电源后面有一个5V电源DCDC隔离模块。感谢!

网友A:
楼主,你用下面这个图做吧,我画图就是垃圾,你要费点力气看

网友B:
搜本版块的34063加酷的帖子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本版块的34063加酷的帖子看,

我看最近有很多人请教DCDC的问题,我建议你专门发一个帖子,详细的介绍DCDC电源的设计全过程,网友再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看那个帖子,这样必将给网友带来极大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本版块的34063加酷的帖子看,

34063最大输入是40V搞不定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4063最大输入是40V搞不定这个吧。

只要想搞,就能搞得定,外挂MOS,就可以解除耐压和电流的限制了,3842最大耐压也不到40V,照样可以搞啊,所以耐压和电流都不是问题

楼主:
碰到个问题,在LM5576调试中,发现带载怎么也过不了1A,一过电压就滑落到5V左右,带载过大启动会启动不。使用的是官方推荐的参数,图如下。
这是官方的参数,改成12V输出的了,C1和C2改成5个1uF/63V薄膜电容,R3还是20.5K(300KHz),C3为680pF陶瓷贴片电容,C8改为100nF薄膜电容,分压电阻R6和R55为1.0K和8.87K,电感L1为68uH方型屏蔽电感,输出电容50uF钽电容。C11和R7吸收回路没接。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师傅,改怎么改进才能达到1.5A的稳定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碰到个问题,在LM5576调试中,发现带载怎么也过不了1A,一过电压就滑落到5V左右,带载过大启动会启动不。使 ...

电源带载不够,首先想到的是减少电感量,或者是换一个磁导率比较低的磁环

网友D:
WEbench可以设计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