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改变导致充电IC发热

楼主(2014-12-12):
有一批次的外置mos管使用了另一个厂家的(型号相同),令到充电ic充电时发热,充电电流正常,但是驱动波形的占空比比较大,这是什么原因?
1、这是mos管哪个参数异常使得占空比异常?
2、为什么占空比大了会使充电ic发热?
@jjjyufan
@yanwen217

网友A:
先对比下两个品牌MOS管的rds阻抗
占空比大,表示电流就大,而输出的充电电流正常,那多多出来的电流就以发热的形式释放了,当然芯片就热了

楼主:
品牌原来是一样的,但是丝印的字体大小有些差异,是不是这个mos管的rds较大,要输出相同的电流,ic必须要增大占空比?
发热不是发在mos管上吗?(现在mos管却没有发热)
电流没经过充电ic吧,怎么ic会发热的?
@yanwen217

网友B:
可能不是原装的。

网友C:
有个术语叫“跨导”!
明显这个管子指标不符合原设计!…
  看频率吧!…原管与该管的区别、能找到发热的原因的!…

楼主:
我想学习一下原理
是不是这个mos管的rds较大,要输出相同的电流,ic必须要增大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