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一个我设计的简易工控板图片

楼主(2014-12-12):
:loveliness:
有空的可以讨论,图画的不好,请勿喷;

楼主:
:D
板子功能简单介绍下:
1、电源实际输入是24V的,机器人上用,电池供电;
2、用了5路串口,实际至少需要用到4路吧;
     要外连触摸屏,4路无刷电机,一个WIFI模块,一个无RFID模块等;
    当然还要连其它一些外设;
3、用了1路CAN总线接口;
4、用了32路IO吧,输入和输出接口数差不多;
     实际用到8路功率输出,每路驱动能力至少500mA;
    还有几路直流电机控制接口,报警灯,音乐等……
5 、电池电压测量接口肯定有的;
6、预留了3路直流电机控制接口
     至少用到2路;
7、并预留了16路IO,做备用;
8、SPI的FLASH挂了1个;
……

我的电池容量75AH左右吧,工业机器人用的;

楼主:
板子正面,外壳还在设计中,准备用黑色的,铝的材料;
图看起来大,实际不大10*10左右吧;

楼主:
板子反面: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21IC老是有人问JLINK连接不上,或者其它硬件不稳定的问题;
下面讲讲个人的看法,有兴趣的可以讨论;
还希望向大家多学习;

楼主:
电源:
输入是24V的,我选择了50V电容,至少留了1倍的余量,用的是470uF的,实际使用尽量用大点,这种不能省;
另外我还加了反接保护;

楼主:
稳压:
用了2路DCDC,都是2596;
一路输出5V,一路输出3.3V;
实际使用负载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而不是选择2596+1117的方式;
当然可以选效率更高的DCDC,选择2596主要是比较好买;
效率也能接受;

DCDC的输出电容,尽量选择高频低阻抗的;
另外仔细的看的话,电源还是地,都采用了单点接法;

铺地,电源部分就没铺了,DCDC还是有不少干扰的;

楼主:
接插件处理,所有接插件只要有电源输出的;
都加了大小电容滤波,耐压都是50V的;
大电容用的是22uF,小电容是104;

楼主:
接插件的IO处理;
大部分引脚都是串了电阻的(CAN接口未串),包括232接口都串了,实际选多大要根据速率进行选择;
另外不少IO都加了阻容滤波,再加上拉,再加数字芯片脉冲整形;

当然加ESD保护更好了;

楼主:
STM32的复位处理,用的阻容复位,电阻用的10K,电容是106的;
复位时间尽量长点;
另外复位电路,尽量靠近MCU引起;

复位时间太短,碰到电源不稳定就麻烦了;

楼主:
晶振电路处理,我用的是5032封装的贴片无源晶振;
另外离MCU引脚也比较近;
2个线基本是对称的;

有需要,也可以晶振的2个脚,再并一个1M的电阻;
再串个小电阻到STM32;

楼主:
仿真烧写程序接口;
用的是SWD接口,不占空间;
离STM32的引脚,不到15mmm;
另外还串了小电阻;

这样再怎么弄,烧写也不会不稳定……

楼主:
布线,布局一定要合理;
当然我布的不一定好;

我步线,STM32下面一般无走线,只有地线(铺的地),过孔,也是接地的过孔;

如果在STM32下面走一些走线的过孔,出了问题也不好量,也许还会产生一些干扰……

楼主:
一个产品的稳定性,主要还是要靠系统设计的稳定性来保证;
而不是靠某个芯片来保证,当然STM32的稳定性也是错的;

如果一个IO,你直接连到接插件上,什么时候坏一个IO也是很正常的;
有同事设计的板子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器件的选型,尽量选择市场上容易买到的;

楼主:
过几天发刚刚做好的2轴无刷驱动的板子图片;
留了几路232,还有几个IO;
自我感觉设计的还行,布局也很紧凑;

网友A:
附件呢!!!!亲亲亲

网友B:
一个帖子写了一个小时,就凭这个,我也得点32个赞!

元件摆放错落有致! 各种保护也很齐全!没话说,赞了!

网友A:
占个位置卖广告

楼主:
8年前左右,毕业没多久设计的;
刚毕业的时候做的是手持万用表,F17B差不多吧,方案和华谊的类似;
用的PIC16F72;
PIC单片机还是比较稳定;
控制1路大功率直流电机,5路加热设备,虽然PIC比较稳定,还是加了光耦隔离的;

还有5路AD采集,一路蜂鸣器,一路串口,串口IO模拟的,一个存储器用的93LC46(好像);
还有其它一些外设……
没仿真器,程序直接烧入的;

串口外接一块显示板,那边还有片PIC;
保护也做了不少,短路保护,电源短路指示灯,开路指示灯等……
当然板子比较大,还是比较好布线的,整个项目用了不到1个月吧;

说了这么多,想说的是:
1、很多人认为做硬件的待遇差,你如果好好做,努力做,也还行吧;
2、设计上自己给自己多找找缺点,尽自己能力做到最好;
3、该省的不能省,很多时候,你串个电阻或并个电容,稳定性会提高不少;
4、网上设计的参考;
     参考可以,但不要完全照抄,要有自己思想,设计思路,要在别人的基础上改进和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呢!!!!亲亲亲

附近也就是图片啊,要是把设计文件发上来,被老板知道了,还不被骂死啊;

网友C:
这个要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你不用学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关注一下~~

:loveliness:
谢谢支持;

网友E:
这个已经不算“简易”工控板了,功能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已经不算“简易”工控板了,功能很多啊。

隔离都没加,也没外壳,还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赞!!

晕,做的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膜拜

谢谢支持;

网友I:
你的IO输入用的是什么方式

网友J:
DC-DC,24V-3.3V,给STM32供电,纹波大吗,稳定性怎么样?从楼主的描述来看,貌似很好用的样子。如果我来设计,肯定先用开关电源24V-5V,再用LDO 5V-3.3V,这样更稳定。

网友K:
铺地和电源地怎么连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隔离都没加,也没外壳,还算不上;

就算一些整车控制器,也就总线加个隔离,这个已经很高大上了。
外壳。。3D打印做个手板吧,其实也不是个事儿。
不管怎样,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一些整车控制器,也就总线加个隔离,这个已经很高大上了。
外壳。。3D打印做个手板吧,其实也不是个 ...

:loveliness:
那是塑料的外壳;

最好还是用铁的或铝的;
毕竟工业用,塑料容易被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铺地和电源地怎么连接的?

数字地部分铺了,电源部分没铺;

数字地通过最终通过一条线连到电源的第,另外我接插件也很多电源和地,这部分地也是没铺的,通过很粗的地线,最终连接到电源的地;

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DC-DC,24V-3.3V,给STM32供电,纹波大吗,稳定性怎么样?从楼主的描述来看,貌似很好用的样子。如果我来设 ...

你这样也可以的;

我这边负载比较重的;
外接很多模块的,还有7寸的工业触摸屏,无线模块,大概7,8个子模块吧;
所以2路电源分开了;
尽量减轻5V DCDC的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IO输入用的是什么方式

RC滤波+上拉电阻+施密特触发器,再接到STM32;

程序还作了简单的防抖处理;

网友K:
引用 楼主:
RC滤波+上拉电阻+施密特触发器,再接到STM32;

程序还作了简单的防抖处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啥反映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仿真烧写程序接口;
用的是SWD接口,不占空间;
离STM32的引脚,不到15mmm;

SWD管教串小电阻的作用?或者说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SWD管教串小电阻的作用?或者说设计思路

即使接错了,接了个电源或其它信号上去;
你手摸接插件也没事,毕竟后面还串个电阻;
要是没串电阻,啥都不接,你摸摸看,当然不一定会坏;

还有抗ESD的能力都会加强;
如果是2KV的静电,你串个电阻,也许到引脚上只有500V了;
有空可以看看ESD放电器的原理;

实际使用,232,485,CAN等,接口上也可以串电阻;
232的速率低可以串稍微大点,比如100欧;
485串个10欧就差不多了;
……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即使接错了,接了个电源或其它信号上去;
你手摸接插件也没事,毕竟后面还串个电阻;
要是没串电阻,啥都 ...

还得多向版主学习啊!!
问个问题,SWD的SCLK和SDIO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得多向版主学习啊!!
问个问题,SWD的SCLK和SDIO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SCLK加上拉,SDIO加下拉;
或者是反的,记不太清了;

你上电的时候量下就知道了,默认一个脚是高电平,另一脚是低电平的;
所以最好一个上拉,一个下拉,而不是2个都上拉;

网友M:
板子多厚啊,这么多插座,能扛住吗?

网友N:
7:P个字,板真大,老板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板子多厚啊,这么多插座,能扛住吗?

1.6MM;
板子实际很小的;
大了的话肯定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N:
7个字,板真大,老板有钱

:loveliness:
水平不够,只能画大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即使接错了,接了个电源或其它信号上去;
你手摸接插件也没事,毕竟后面还串个电阻;
要是没串电阻,啥都 ...

哦,有道理,我刚画的板子就没串个电阻,改进一下。谢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8年前左右,毕业没多久设计的;
刚毕业的时候做的是手持万用表,F17B差不多吧,方案和华谊的类似;
用的PIC ...

顶你后面几句话,说的很实在。

网友I:
引用 楼主:
RC滤波+上拉电阻+施密特触发器,再接到STM32;

程序还作了简单的防抖处理; ...

没有用光耦吗?用电阻分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用光耦吗?用电阻分压的吗

看要求吧;
不一定要用光耦;

电阻分压,就要看输入的电平了,5V以内就不用分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要求吧;
不一定要用光耦;

恩,我还以为你的输入IO是24V的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恩,我还以为你的输入IO是24V的呢,呵呵

不过有几脚确实是24V的;
用了三极管转换了下电平,不是用的分压电阻;

网友P:
悄悄地敬佩一下,深刻的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近也就是图片啊,要是把设计文件发上来,被老板知道了,还不被骂死啊;
...

有点道理!

网友Q:
这个帖子不错,mark一下。

网友R:
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一些元件放在底部?这样会给生产增加不少难度吧?
比如电源,放在底部的考量是什么?毕竟顶部空间是一样空的。
IO部分的电容,放在顶部也没用增加多大的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帖子不错,mark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一些元件放在底部?这样会给生产增加不少难度吧?
比如电源,放在底部的考量是 ...

放在上面,我的器件高度太高了;
壳子的高度就要高于板上的最高器件的高度,我的绿色接插件无法插拔;
这种绿色接插件看着很大,实际很小的,脚间距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P:
悄悄地敬佩一下,深刻的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一些元件放在底部?这样会给生产增加不少难度吧?
比如电源,放在底部的考量是 ...

:loveliness:

当然我也是想放正面的;

网友S:
正在做一个相关的设计,很有参考意义这一个

网友T:
设计的不错,比我强多了啊,加油!!

网友U(2015-03-22):
引用 楼主:
接插件的IO处理;
大部分引脚都是串了电阻的(CAN接口未串),包括232接口都串了,实际选多大要根 ...

请问IO口的阻容滤波应该是低通滤波的形式吧,那么接地的电容选多少pf比较合适,既能滤除高频又不能影响数据通信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仿真烧写程序接口;
用的是SWD接口,不占空间;
离STM32的引脚,不到15mmm;

SWD接口串接的小电阻是多大阻值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接插件的IO处理;
大部分引脚都是串了电阻的(CAN接口未串),包括232接口都串了,实际选多大要根 ...

请教 io口串接的电阻一般是多少 我大多时候选择的是 22R_100R 你呢?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U:
引用 楼主:
板子功能简单介绍下:
1、电源实际输入是24V的,机器人上用,电池供电;
2、用了5路串口,实际至少需要 ...

请问用到的四路串口 隔离了吗 貌似没有隔离,工业上用这么多串口主要是和其他串口设备通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IO口的阻容滤波应该是低通滤波的形式吧,那么接地的电容选多少pf比较合适,既能滤除高频又不能影响数 ...

恩,是的,是低通;
根据信号频率选择吧;
如果低频信号,我一般电阻选100到200欧的,电容102到104间,比如103;

楼主:
引用 网友U:
SWD接口串接的小电阻是多大阻值的

我一般100到200欧;
SWD接口,离STM32尽量靠近;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 io口串接的电阻一般是多少 我大多时候选择的是 22R_100R 你呢?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多多指教谢 ...

我一般是100到200欧,有时也接47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正在做一个相关的设计,很有参考意义这一个

呵呵,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设计的不错,比我强多了啊,加油!!

你工作没几年啊;
我都快10年了;

网友U:
多谢,学习了,多给我们分享点设计的思路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8年前左右,毕业没多久设计的;
刚毕业的时候做的是手持万用表,F17B差不多吧,方案和华谊的类似;
用的PIC ...

点赞

网友W:
引用 楼主:
RC滤波+上拉电阻+施密特触发器,再接到STM32;

程序还作了简单的防抖处理; ...

开关量输入,软件处理很重要,特别需要注意IO输入的信号特点,不仅仅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开关量输入,软件处理很重要,特别需要注意IO输入的信号特点,不仅仅是滤波! ...

恩,最好软硬件结合;

网友X:
附近也就是图片啊,要是把设计文件发上来

网友Y:
您真是太谦虚了,板子画的很不错啊
向你学习

网友Z(2015-07-21):
我挨层楼全看完了....................

网友AA:
很认真的看了看,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不知道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没。

网友AB:
、电池电压测量接口肯定有的

网友AC:
好牛X。这是多轴啊,

网友AD(2015-11-08):
新人请教电源反接保护部分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布线,布局一定要合理;
当然我布的不一定好;

严谨!学习了

挑点小毛病,我看走线的过孔似乎是有锡的?

原则上,除测试点的过孔,盖油应该更好些吧。不盖油的邻近过孔,在灰尘+潮湿环境,还是可能出问题的。

当然,如果板子后面还要做三防处理,就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AF:
电源的输入个人觉得,保险丝、安规电容、共模电感、TVS、压敏电阻还是不要省的。LM2596转3.3V感觉功率上有些浪费而且DC-DC这纹波也不小,换LM1117-3.3V这种LDO应该也够吧。输入输出如果不用光耦隔离的话个人感觉还是要加点稳压管的。只是讨论无任何,胡扯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