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4-12-13):
我想采用FTM定时器模块,做一个计数器:程序没间隔5ms进一次FTM中断,这个时候我的 计数器变量加1,经过200次计数后 时间正好为1S  该如何设置FTM模块,能够保证每间隔5ms进一次FTM中断,我的总线时钟为20M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的TRK-KEA128: 面向CAN应用的Kinetis KEA128 StarterTRAK页面有提供操作寄存器方式的例程:
TRK-KEA128 CodeWarrior LAB2 – FlexTimer (FTM): This lab demonstrates how to use the FTM module to generate periodical interrupts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网友A:
另外我们论坛里还提供了库函数形式的例程包:【玩转KEA】KEA底层驱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们论坛里还提供了库函数形式的例程包:【玩转KEA】KEA底层驱动库

你好,为什么我写的代码,只要一开定时器中断 debug时程序就不能全速运行,停止在Default_Handl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为什么我写的代码,只要一开定时器中断 debug时程序就不能全速运行,停止在Default_Handler! ...

请问你在操作FTM模块寄存器之前是否已经开启FTM模块时钟门呢?
请看“12.2.6 System Clock Gating Control Register (SIM_SCGC)”寄存器的FTMx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为什么我写的代码,只要一开定时器中断 debug时程序就不能全速运行,停止在Default_Handler! ...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B(2015-09-14):
有了官方库文件的话,就很简单。没有的话需要自己折腾一下。
你程序一直卡在那里,先检查这3步
1.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清中断,看看你开的是什么中断,是模块溢出中断TOF, 还是通道(Channel)值匹配中断。
2.产生中断后,第一步就是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清除中断, 否则会无限进入这个中断处理函数。
3.检查自己的isr.h文件,看看是否重定向到了FTMx模块的中断处理函数(FTMx_Isr),不可以随意在其他在其他文件中重定向这个处理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们论坛里还提供了库函数形式的例程包:【玩转KEA】KEA底层驱动库

这个挺不错的啊,下载下来玩玩

网友D:
驱动库,不知道有没有配置管脚的小工具。

网友E:
用单步调试一下,看一下各个寄存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