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bootloader ID内存位置问题

楼主(2014-12-13):
看了AN2606这个文档,P14
– Y specifies the device bootloader version
Let us take the example of a bootloader ID equal to 0x10. This means that it is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device bootloader that uses only one USART.
The bootloader ID is programmed in the last byte address - 1 of the device system
memory and can be read by using the bootloader “Read memory” command or by
direct access to the system memory via JTAG/SWD.

这段话不是说bootloader ID是被编程放在系统存储器的最后一个字节地址减1么?
因此STM32F07x的系统存储器的最后一个字节地址是0x1FFF F7FF,
那么bootloader ID不久应该是保存在0x1FFF F7FE的么?
为什么又会在0x1FFFF6A6?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说明 Bootload 没有用掉全部的 12KB,就象 Option Byte 占了 2K 空间, 其实只有 4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 Bootload 没有用掉全部的 12KB,就象 Option Byte 占了 2K 空间, 其实只有 4字。 ...

原来这样,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