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能不能接直流马达

楼主(2014-12-13):
如题,就是那种网孔盒子的开关电源。能不能用在上面,另外开关电源如果负载太重短路会不会坏掉,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像实验室那种变压器式可调电压可限流使用那种。    我想买个开关电源调试马达驱动板中间难免会板子把电源短路拉低,买变压器式可调电压限流的觉得太贵,所以想用开关电源代替。不知道能行不。

更新:

12月15号收到购买的电源还未通电使用
拆机上图大家给过下目看下做工

网友A:
开关电源会有保护

网友B:
只要不大于开关电源的最大电流一般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会有保护

怎么个保护法,短路?过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保护法,短路?过流?

你这电源有3个IC,一个是TL494之类的,一个是辅助电源用的,还有一个是LM358,既然有了358,那就肯定有过流保护的,是不怕输出短路的

网友C:
那个精密可调电位器还可以调整过流保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源有3个IC,一个是TL494之类的,一个是辅助电源用的,还有一个是LM358,既然有了358,那就肯定有过 ...

是吗,你看我这个电源做工咋样,我专门找了家做工业电源的卖家买的。卖家说这个电源是专门为感性负载用的。卖家说带马达没问题。说这个电源可以瞬间三倍额定电流输出。而我呢主要是考虑到马达突然加电启动或者刹车制动对电源冲击,怕电源扛不住。

楼主:
为什么我要买这款电源呢,我主要考虑到这个电源输出端有两个大电容。我想这样可以很好的抵抗马达这种感性负载的冲击。而一般的盒子开关电源似乎都是为LED灯这种非感性负载设计的。基本在输出端都没有大电容。我估计会被马达给冲击跨掉,所以没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大于开关电源的最大电流一般都没事

大于会不会弄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源有3个IC,一个是TL494之类的,一个是辅助电源用的,还有一个是LM358,既然有了358,那就肯定有过 ...

怕不怕马达高速制动刹车反向充电给搞垮掉?卖家的说明书上说内部专门做了吸收能量的电路不知道实际使用会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怕不怕马达高速制动刹车反向充电给搞垮掉?卖家的说明书上说内部专门做了吸收能量的电路不知道实际使用会 ...

只要有过流保护,就算负载电流大于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也没关系,有的电源会限流,过流会关闭电源,有的电源会限功率,过流的话会把输出电压拉低,这两种办法都可以防止电源损坏,你这电源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啊,估计是半桥或双管正激之类的,现在我已经下班了,手机上网看不清图,无法判断做工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要买这款电源呢,我主要考虑到这个电源输出端有两个大电容。我想这样可以很好的抵抗马达这种感性负 ...

无论半桥还是双管正激,它都属于是正激电源,输出端是不需要太大的电容的,但无论如何,这电源的过流保护是肯定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过流损坏

网友D:
感觉楼主晒得电源不怎么样,连IC型号都给打磨了,一般可以的,不过最好选择输出电流是额定电流1.5倍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过流保护,就算负载电流大于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也没关系,有的电源会限流,过流会关闭电源,有的电源 ...

你说的功能,比如
有的电源会限流,过流会关闭电源,有的电源会限功率,过流的话会把输出电压拉低,这两种办法都可以防止电源损坏
这个我知道实验室那种直流可以调电源有都会有这个功能,我就是不知道现在这种用的很多的开关电源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功能,比如这个我知道实验室那种直流可以调电源有都会有这个功能,我就是不知道现在这种用的很多的 ...

几乎所有的电源都会有过流保护的,没有过流保护的电源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这个有过流保护那是毫无疑问的,你电源里面不是有个精密可调电位器吗,那个不是调电压的就是调电流的,调电流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调电压的话一般都是放在输出端口了,不会放在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