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教程序架构,望吐槽

楼主(2014-12-13):
个位牛人,我的程序大小在8k以下,芯片8位。实时性一般。
我这样的程序没有架构,没有那么严谨,全局变量满天飞,变量的命名不统一。我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但却不知如何下手。望指教。
unsigned char LED_Data[3]
unsigned char KeyMode
unsigned char SysMode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f(Timer1_10ms ==0)
      {
          Timer1_10ms = 10;
          Key_Process();
      }
      if(Timer2_4ms ==0)
      {
          Timer_4ms = 4;
          LED_Process();
      }
      if(Timer3_10ms ==0)
      {
          Timer3_10ms = 10;
          TimerEven();
      }

  }
}

void TimerEven(void)
{
  //10ms以上间隔处理的事情,放在这里
   Sys_Process();
   .
   .
   .
   .
  return;
}

void Key_Process(void)
{
   //读取按键
   //按键滤波
   //按键执行
  return;
}

void Sys_Process(void)
{
   //系统故障处理
   //根据温度湿度判断运行模式

  return;
}

//LED.C
void LED_Process(void)
{
   //扫描控制

   LED_Data[1] = 0;//数码管
   LED_Data[0] = 0;//数码管

   LED_Data[2] = 0;//led灯

  //刷新数据
  if(SysMode ==0)          LED_Data[3] |=0x01; //led1亮
  else if(SysMode ==0)     LED_Data[3] |=0x02; //led2亮
  .........

  switch(KeyMode)
  {
      case 0:break;//显示正常数据 环境温度
      case 1:break;//显示调节设定温度
      case 2:break;//显示调节...........
        .
        .
        .
  }

  //闪烁控制

  //送显示

  return;
}

网友A:
还行吧

Timer1_10ms变量的重新赋值可以统一处理,
另外按键处理放在按键扫描里其实不好,除非按键在任何时候功能都统一,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不同的功能任务下按键的功能是不同的,这需要把按键处理程序放在功能任务中,这样直观,便于维护,而且你放在那个位置不能处理局部变量,只能用全局变量传递信息,放在单个任务中则好处多多

网友B:
还可以啊,楼主要提高程序水平,只需要把需求分析和模块化做好就可以了,其实跟搞其他设计的原理是相通的。

网友C:
比我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啊,楼主要提高程序水平,只需要把需求分析和模块化做好就可以了,其实跟搞其他设计的原理是相通的。 ...

谢谢指教,模块与模块之间有很多全局变量联系着,这样导致全局变量满天飞。所以请教该如何避免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

Timer1_10ms变量的重新赋值可以统一处理,

请教,该如何避免全局变量满天飞的现象

网友D:
这不就是在召唤我吗
1. 10ms级别内的东西   你干脆直接挂中断吧  但要剥离重要的东西   不要运行时间太久了
2. 目测你要引入事件队列的机制。
3. 全局变量不要extern出去,内部static定义,用函数,开出只读权限就好。
   如果外面一定要写权限,那估计是模块的边界你没有理清楚。做个函数,收进来。
   边界定义清楚的模块,其全局变量,在哪个.c定义,就在哪个.c里面读写。

网友E:
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对自己的架构也不是很满意,全局变量也很多,总体感觉各模块纠缠过多,说说自己的感受
一直都在注意程序的架构,好的架构,无论是改进功能和维护都是很舒服的。可惜此次结果不尽人意。
发现了几个问题:
首先.因为时间很紧,一个月加一周多的时间。代码编写加测试到成型。而我也没能做好准备,项目需求没有做好。基本是边分析边编写,这就导致了写到最后出现:这个功能不完整,那个业务不严谨,那就得改,就得“缝缝补补”,这样就导致开局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到项目后期全局变量运用就不怎么合理。这方面虽然自己注意到了,但是无可奈何。慢工出细活,快也有快的代价。
  所以开始项目之前不能着急进度,要将业务的流程分析透。不管老板多催,该怎样做的还是怎样做。因为老板毕竟不是技术人员,为了控制成本和结果,不会考虑到编程的细节。 后期的“缝缝补补”,会导致原本坐落有致的程序模块纠缠起来。
  其次.全局变量个人觉得是不可少的。关键是要注意怎样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的用途。功能和用途确定以后,全局变量才不会显得滥用。
  再次.全局变量也要“分组”,将同样属性的变量定义在一起,如将系统参数这类各模块都需要使用的变量,用结构体定义起来,才会显得全局变量多而不乱。
  再次.命名规范之类的,网上有周立功或华为的编程规范,下回来看看。 还有一本书 书名忘了 大概是嵌入式设计模式 之类的书。里面描述一些常用的架构,和总结了一些架构,很实用。

其次.全局变量不可避免也是程序中必须的。没必要苛求零全局。有一种感受

其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该如何避免全局变量满天飞的现象

各功能做成模块驱动,对外通过API联系,变量根本不对外开放,外部都不知道有哪些变量

网友F:
随便借楼主的宝地问一句:变量名用拼音写行不行?嘿嘿!
比如,State_Djs,我定义的是倒计时状态,感觉有点怪怪的,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在召唤我吗
1. 10ms级别内的东西   你干脆直接挂中断吧  但要剥离重要的东西   不要运行时间太久了 ...

谢斑竹.1、我不喜欢在中断里执行任务,除非需要及时和时间精确的,个个习惯把。
       2、事件队列的机制用的比较少。
       3、这点是我想了很久但是没有实现的,例如;上面提到的keymode,这是按键改变按键模式的,显示的时候根据keymode的不同显示不同数据和不同闪烁时间,这个时候还要来个单独读取keymode的函数吗?这样不是反而增加了函数的代码吗?增加了单片机执行的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借楼主的宝地问一句:变量名用拼音写行不行?嘿嘿!
比如,State_Djs,我定义的是倒计时状态,感觉有点 ...

我的命名也很乱,没有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对自己的架构也不是很满意,全局变量也很多,总体感觉各模块纠缠过多,说说自己的感受 ...

我的情况跟你很类似,全局满天下,后期的增加或者更改功能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不好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跟你很类似,全局满天下,后期的增加或者更改功能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不好改。 ...

我觉得就是开始写的时候。
对项目的整体流程和细节掌握得不够,才会乱。

网友G:
全局变量满天飞
全局变量,这样的代码可维护性很差的,软件写大了,自己脑子就浆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局变量满天飞
全局变量,这样的代码可维护性很差的,软件写大了,自己脑子就浆糊了 ...

望斑竹指教,该如何去避免?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H:
还可以啦。继续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对自己的架构也不是很满意,全局变量也很多,总体感觉各模块纠缠过多,说说自己的感受 ...

点个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对自己的架构也不是很满意,全局变量也很多,总体感觉各模块纠缠过多,说说自己的感受 ...

全局变量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要尽量做到,零“跨模块全局变量”,不要extern, just static
跨模块全局变量的多寡,可以衡量软件分层的合理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斑竹.1、我不喜欢在中断里执行任务,除非需要及时和时间精确的,个个习惯把。                          ...

3、这点是我想了很久但是没有实现的,例如;上面提到的keymode,这是按键改变按键模式的,显示的时候根据keymode的不同显示不同数据和不同闪烁时间,这个时候还要来个单独读取keymode的函数吗?这样不是反而增加了函数的代码吗?增加了单片机执行的时间吗?

1. 从模块技术角度,我会建议你在.h文件定义一个宏,这样兼顾模块和效率。
#define  GET_KEY_MODE()   (keymode)

2. 但从系统架构的角度,你把一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操作也放在main里面,随着系统功能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要糟。
倘若哪天,上个lcd,刷屏时间就要30~100ms,你就会发现Timer2_4ms就是个炸*。

3. 你不喜欢中断,源于畏惧。我推测你是对  volatile 和 using 和中断优先级这类的还不是很清晰。
   了解汇编,上述的三个东西本质是一个东西。

网友I:
我的程序一直都有很多全局变量,每次看到就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这点是我想了很久但是没有实现的,例如;上面提到的keymode,这是按键改变按键模式的,显示的时候根据key ...

很多代码完全可以不在中断里完成,

显示,按键这些更是没有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代码完全可以不在中断里完成,

显示,按键这些更是没有必要

按键扫描译码  和 按键事件的应用处理,最好是分开的。在重的系统,前者要放入中断。
你的系统太轻,所以有此结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随便借楼主的宝地问一句:变量名用拼音写行不行?嘿嘿!
比如,State_Djs,我定义的是倒计时状态,感觉有点 ...

名字不怕长,把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这样注释有时候都省了!不要用拼音啦,老老实实用english

网友J:
程序模块间的解耦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09509
借楼主宝地,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K:
终极的程序架构:
1、只有一个全局变量。
.......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终极的程序架构:
1、只有一个全局变量。
.......

theApp->creat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键扫描译码  和 按键事件的应用处理,最好是分开的。在重的系统,前者要放入中断。
你的系统太轻,所以 ...

也许吧
不过我的项目从没有在中断中扫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望斑竹指教,该如何去避免?能给个例子吗?

如果你充分理解了c++,回过头来写c语言,把每个变量的作用域都管理好,就很好了。
反正你不要随便做全局变量。

我们10000行的代码,全局变量不超过10个。而且大部分是跨越任务通讯或者中断和主流程通讯的变量。

网友G:
代码就不方便给了,代码都是公司的资产

网友M:
呵呵,走模块化操作,对外函数操作, 模拟内变量 封装起来。就满足大部分需求了。

网友N:
8 K 的程序就别要求那么高了。

如果是大型程序还是这么混乱,那么有苦头可吃了。吃一堑,长一智,吃了苦头,自然会去想办法的。
程序混乱往往都是随意,任性, 不严谨认真造成的, 还真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N:
例如 State_Djs。 不知道 CountDown, 那么为什么不写成 State_DaoJiShi 呢? 这很显然是不够认真的结果。

网友O(2015-01-26):
提几个意见,共同成长:
1. 数据类型没有封装:从8位单片机移植到32位单片机时会出现可移植性的问题。
2. 软件中应该使用宏定义代替数值,用术语说就是不应该使用MagicNumber。
3. 函数命名:有些函数有下划线,有些没有下划线。同一个软件中的函数风格应该统一,如Windows风格、Unix风格、匈牙利风格等。
4. 有一些函数,如LED_process()中可以考虑采用表驱动的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