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4-12-13):
请问STM8L101F3P6怎么在线烧录?能用232串口烧录么?是不是要引导程序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

具体是用哪个烧录软件啊,硬件需要怎么配置?真的没搞懂

网友B:
STVP+STLINK就可以,不需要引导程序

网友C:
1、通过串口,BOOT0上拉,不需要引导程序;
2、JLINK或ST LINK等

网友D:
1、STM8L10xx系列没有Boot ROM区,因此不支持FlashDemoloader,也就是诸如支持UART的ICP软件;原因看数据手册的Memory Mapping章节就知道了。当然如果你自己写段代码放在UBC区域另论;
2、对于STM8Sde Flash,Jlink是在不支持的,最好使用ST Link + STVP;Jlink支持STM8烧录是另外单独有个STM8Flasher支持,这个可以去www.segger.com官网找到,编程软件免费下载,不过不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通过串口,BOOT0上拉,不需要引导程序;
2、JLINK或ST LINK等

请问有没有专门卖st-link的,想买个,淘宝那里不知道怎么样,能介绍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专门卖st-link的,想买个,淘宝那里不知道怎么样,能介绍下么

某宝山寨STLINK现在只要14.XX元很好用的。。。。。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山寨STLINK现在只要14.XX元很好用的。。。。。

有木有QQ或者Q群的,我请教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