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4.2怎么复制一个工程重新命名啊

楼主(2014-12-13):
我想复制一个工程,然后重新命名,在工程里面copy paste之后也成功了,退出再次打开编译就不行了,一对感叹号。。。。求解

网友A:
具体提示什么呢?建议你,在新编译器下重新建立工程,然后把相应的文件添加上去。

楼主(2015-01-27):
事实说明copy不好用,还是老老实实移植

网友B:
我觉得也是的啊,你要自己新建个工程,然后copy你的旧工程的include还有source,cmd三个文件夹,注意如果找不到头文件,就把源程序文件和头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