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

楼主(2014-12-13):
最近在用FPGA实现串口通信,Rs232发送数据时,按RS232协议要求,以一个字节为单位,每个字节前有1个起始位,然后是8bit数据,再是1bit校验位,最后是停止位。
请教RS485或RS422发送数据时,也有类似协议要求吗?还是数据可以直接发送,只是要保证数据同时钟对齐即可??
请教各位!!!!!!!

网友A:
485只是电气规范,跟数据结构和帧结构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只是电气规范,跟数据结构和帧结构无关。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串口协议就是发送数据以字节为单位,每个字节发送时,先发送0,再8bit串行数据,再校验,停止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串口协议就是发送数据以字节为单位,每个字节发送时,先发送0,再8bit串行数据,再校 ...

错了。协议是协议,字节结构是字节结构,二者不是一码事。这里,你说的串行字节结构相当于音节,协议则是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协议是协议,字节结构是字节结构,二者不是一码事。这里,你说的串行字节结构相当于音节,协议则是 ...

您好,能给普及一下串口通信协议方面的内容吗?与RS232、RS485之间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给普及一下串口通信协议方面的内容吗?与RS232、RS485之间关系

简单说,232、485是物理层,是承载协议的媒介,协议则是通讯中约定的规范。
232、485犹如我们的声带,声带可以发出音节,但没有约定的音节没有意义。我问:“你吃了么?”这就是协议,是使用大家约定的一种规则即汉语来表达特定的意思,这里“汉语”就是通讯协议。你能听懂我的话,又不是哑巴,自然能做出回答,这就是协议的解析和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232、485是物理层,是承载协议的媒介,协议则是通讯中约定的规范。
232、485犹如我们的声带,声 ...

受教了!感谢版主!